如何按键按下后蜂鸣器只响一次并能返回一个值

楼主(2017-12-28):
楼主新手最近刚学这门课,作业要做一个实验,要求是按下S2,S3时蜂鸣器响0.5秒并分别返回1和2,无按键时返回0,且不能用定时器。
目前卡在了蜂鸣器只响1次这个要求,我只会让蜂鸣器一直响着,如果要只响1次又不能返回值,求大佬帮忙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fmq=P2^3;
void beep();
void delay();
sbit key1=P3^4; //S2返回1
sbit key2=P3^5; //S3返回2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x) //延时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unsigned char rec_ud()//按键
{
if(key1==0){
   beep();
   return 1;
           }
if(key2==0)
     {
      beep();
      return 2;
      }
else{ return 0;}
     }
void beep()  //蜂鸣器
{
    fmq=0;
    delay(500); //延时0.5秒
    fmq=1;
}
uchar code table[]={0xff,0x7d,0x7b};//用于验证返回值
uint a;//变量a获取返回值;
void main()
{
a=rec_ud();
P1=table[a];
}

网友A:
unsigned char的返回值类型就是unsigned char 类型的,理想的返回值应该是整型的。

网友B:
改成这样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fmq=P2^3;
sbit key1=P3^4; //S2返回1
sbit key2=P3^5; //S3返回2
uchar code table[]={0xff,0x7d,0x7b};//用于验证返回值
uint a;//变量a获取返回值;
uchar num;
void beep();
void delay(uint);
void rec_ud();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rec_ud()//按键
{
        if(key1==0)
        {
                delay(20);
                if(key1==0)
                {
                        num=1;
                        P1=table[num];
                        beep();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20);
                if(key2==0)
                {
                        num=2;
                        P1=table[num];
                        beep();
                        while(!key2);
                }
        }
        if((key1==1)&&(key2==1))
        {
                num=0;
                P1=table[num];
        }
}
void beep()  //蜂鸣器
{
        fmq=0;
        delay(500); //延时0.5秒
        fmq=1;
}

void main()
{
        while(1)
        {
                rec_ud();
        }
}

网友C:
可以用定时器延时,当按键按下时只响0.5S就将蜂鸣器引脚置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样试试
#include"reg52.h"

可以用了,感谢大佬!

网友D:
加上count语句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