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定时插座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12-28):
/***
**项目名称:制作定时插座
**编写时间:2017.11.26
**使用芯片:stc12c5608ad
**时钟频率:使用外部时钟频率11.0592MHz
**简要说明:可以定时关闭插座电源
***/
#include <stc12c5630ad.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code uint8_t TABLE_NUM[11]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define DefaultTiming 60
uint8_t  PowerON = 0;       //电源:0-关、1-开
uint8_t  TimingON = 0;       //定时:0-关、1-开
uint8_t  Show_Update_Flag = 0;   //更新数码管显示:0-不更新、1-需更新
uint8_t  KeyScan_Update_Flag = 0; //更新按键值:0-没更新、1-有更新
uint16_t  Timing = 0;        //定时时间
uint8_t  KeyValue = 0;       //按键值
uint8_t  ShowWei = 0;       //数码管显示位
void Timer0_Config();
void Timer1_Config();
void TurnOnPower();
void TurnOffPower();
void TurnOnTiming();
void TurnOffTiming();
void BUZZER(uint8_t type);
void Delay50ms();
void Delay500ms();
void main()
{
P1 = 0xff;
P2 = 0xf0;
P3 = 0;

Timer0_Config();
Timer1_Config();
ET0 = 1;
ET1 = 1;
EA = 1;

TurnOnPower();

while(1)
{
  //按键处理
  if(KeyScan_Update_Flag)
  {
   KeyScan_Update_Flag = 0;

   switch(KeyValue)
   {
    case 1:
     BUZZER(0);
     if(PowerON) TurnOffPower();
     else TurnOnPower();
     break;
    case 2:
     if(Timing > 10 && TimingON) Timing -= 10;
     break;
    case 3:
     if(TimingON) TurnOffTiming();
     else if(PowerON) TurnOnTiming();
     break;
    case 4:
     if(Timing <= 230 && TimingON) Timing += 10;
     break;
   }
  }

  //数码管显示
  if(Show_Update_Flag)
  {
   Show_Update_Flag = 0;

   P1 = 0xff;       //断码
   P20 = P21 = P22 = 0;  //位码

   switch(ShowWei)
   {
    case 0:
     if(TimingON) P1 = TABLE_NUM[(Timing / 100) % 10];
     else P1 = TABLE_NUM[10];
     P20 = 1;
     break;
    case 1:
     if(TimingON) P1 = TABLE_NUM[(Timing / 10) % 10];
     else P1 = TABLE_NUM[10];
     P21 = 1;
     break;
    case 2:
     if(TimingON) P1 = TABLE_NUM[Timing % 10];
     else P1 = TABLE_NUM[10];
     P22 = 1;
     break;
   }
  }
}
}

/***TIM0配置:为数码管显示和键盘扫描提供时间间隔5ms***/
void Timer0_Config()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TIM1配置:提供定时基准,每次50ms***/
void Timer1_Config()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0;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按键和数码管的扫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int8_t _key_down = 0, _key_tempvalue = 0, _times = 0;

TL0 = 0x00;
TH0 = 0xEE;

//按键扫描 20ms一次
_times++;
if(_times == 4)
{
  _times = 0;
  if(!P24 || !P25 || !P26 || !P27)
  {
   if(_key_down)
   {
    if(!P24) _key_tempvalue = 1;
    if(!P25) _key_tempvalue = 2;
    if(!P26) _key_tempvalue = 3;
    if(!P27) _key_tempvalue = 4;
   }
   else
   {
    _key_down = 1;
   }
  }
  else
  {
   if(_key_down && _key_tempvalue) KeyValue = _key_tempvalue;
   else KeyValue = 0;

   if(_key_down) KeyScan_Update_Flag = 1;

   _key_down = _key_tempvalue = 0;
  }
}

//数码管扫描
ShowWei = ++ShowWei > 2 ? 0 : ShowWei;
Show_Update_Flag = 1;
}

/***定时基准***/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1
{
static uint8_t _num = 0, _second_num = 0;

TL1 = 0x00;
TH1 = 0x4C;

//1秒钟
_num++;
if(_num == 20)
{
  _second_num++;
  _num = 0;
}

//1分钟
if(_second_num == 60)
{
  Timing--;
  _second_num = 0;
}

//定时时间到  关电关显示关定时
if(Timing == 0)
{
  TurnOffPower();
  BUZZER(1);
}
}

/***开电源***/
void TurnOnPower()
{
P23 = 0;
PowerON = 1;
}

/***关电源***/
void TurnOffPower()
{
P23 = 1;
TurnOffTiming();
PowerON = 0;
}

/***开定时***/
void TurnOnTiming()
{
TR1 = 1;
Timing = DefaultTiming;
TimingON = 1;
}

/***关定时***/
void TurnOffTiming()
{
TR1 = 0;
TimingON = 0;
}

void Delay50ms()  [url=]//@11.0592MHz[/url]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3;
j = 26;
k = 22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0ms()  [url=]//@11.0592MHz[/url]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22;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蜂鸣器***/
void BUZZER(uint8_t type)
{
switch(type)
{
  case 0:
   P34 = 1;
   Delay50ms();
   P34 = 0;
   break;
  case 1:
   P1 = 0xff;
   P34 = 1;
   Delay500ms();
   P34 = 0;
   Delay500ms();
   P34 = 1;
   Delay500ms();
   P34 = 0;
   Delay500ms();
   P34 = 1;
   Delay500ms();
   P34 = 0;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