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秒表程序加一个独立按键控制开始暂停

楼主(2017-12-28):
#include <reg5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 =P2^7;       //数码管位选信号
sbit dula =P2^6;           //数码管段选信号
int time;
int W1,W2,W3,W4,W5,W6;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
   for(;time>0;time--)
   {
          for(i=0;i<124;i++)
          {;}
   }
}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不带小数点*/
void display (int num1,int num2)  // num1为显示的位置,num2为要显示的数字0-9
{
  uchar code wei[]={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数码管各位的码表,为低时选中某一位

  u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段选0-9的码表,为低时某一段亮
                     P0=wei[num1-1];
                         wela=1;
                         wela=0;

                         switch(num2)
                         {
                         case 0: P0=duan[num2];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1: P0=duan[num2];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2: P0=duan[num2];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3: P0=duan[num2];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4: P0=duan[num2];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5: P0=duan[num2];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6: P0=duan[num2];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7: P0=duan[num2];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8: P0=duan[num2];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9: P0=duan[num2];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
}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带小数点*/
void display2 (int a,int b)  // a为显示的位置,b为要显示的数字0.-9.
{
  uchar code wei[]={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数码管各位的码表,为低时选中某一位

  uchar code duan[]={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段选0.-9.的码表,为低时某一段亮

                     P0=wei[a-1];
                         wela=1;
                         wela=0;

                         switch(b)
                         {
                         case 0: P0=duan[b];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1: P0=duan[b];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2: P0=duan[b];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3: P0=duan[b];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4: P0=duan[b];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5: P0=duan[b];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6: P0=duan[b];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7: P0=duan[b];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8: P0=duan[b];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case 9: P0=duan[b];  dula=1;  dula=0;  delayms(2); break;

                         }
}

/*定时器T0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Timer0 (void)
{
TMOD = 0x01;   //模式1,16位T0,定时10ms
TH0 = 0xD8;     //初值
TL0 = 0xF0;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允许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定时器T0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int a;
  time++;
  a=time;
  W1=a%10;a/=10;
  W2=a%10;a/=10;
  W3=a%6;a/=6;
  W4=a%10;a/=10;
  W5=a%6;a/=6;
  W6=a%10;a/=1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Timer0();         //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  (1,W1) ;      //数码管显示
        display2 (2,W2) ;
        display  (3,W3) ;
        display2 (4,W4) ;
        display  (5,W5) ;
    display2 (6,W6) ;
   }
}

网友A:
关键是你不会构思!
提示:
走秒与查键交替进行,查不到键走秒,查到键你想干啥就干啥,不想干啥继续走秒。
成立的理由,走秒程序不可能是时刻进行的,即使每ms加一次,也有空闭时间,在这个空闲时间里就可以安排查键。

网友B:
外部中断可以解决

网友C:
给你一个单键控制6位百分秒表例程参考: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sbit key1=P3^6;
sbit dula=P2^6;                        //段
sbit wela=P2^7;                        //位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ntus=0,Cnt10ms=0,Cnt1s=0,Cnt1min=0;                //中断计时变量

bit zantin=0;                                        //暂停标志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声明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声明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static uint count2=0,count1=0;        //计数变量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
        if(key1==0)                                //检测输入如果为0
        {
                count1++;                                        //计数延时消抖
                if((count1>=500)&&(key_sign==0))//检测按键如果为0
                {
                        key_sign=1;                //按键状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count2++;
                        if(count2>=3)
                                count2=0;
                        switch(count2)
                        {
                                case 0:        Cntus=0;
                                                        Cnt10ms=0;
                                                        Cnt1s=0;
                                                        Cnt1min=0;        break;//清0
                                case 1:        zantin=1;   break;//计时
                                case 2:        zantin=0;        break;//暂停
                        }
                }
        }
        else
        {
                count1=0;                                //计数变量清0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
}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void)                //2500微秒@11.0592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2500微秒@11.0592MHz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Cntus++;                                        //中断变量Cntus自+1
        if(Cntus>=4)                                //10ms
        {
                Cntus=0;                                //清0
                if(zantin==1)                        //暂停/启动
                        Cnt10ms++;                        //毫秒计数
                if(Cnt10ms>=100)
                {
                        Cnt10ms=0;
                        Cnt1s++;                                //秒计数
                        if(Cnt1s>=60)
                        {
                                Cnt1s=0;
                                Cnt1min++;                //分计数
                                if(Cnt1min>=100)
                                        Cnt1min=0;
                        }
                }
        }
        display();                                        //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显示程序
{
        static u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switch(count)
        {
                case 0:
                   P0=table[Cnt1min/10];        //显示十分位
                   dula=1;
                   dula=0;

                   P0=0x7e;
                   wela=1;
                   wela=0;
                   count++;
                break;
                case 1:
                   P0=table[Cnt1min%10]|0x80;        //显示分位加点
                   dula=1;
                   dula=0;

                   P0=0x7d;
                   wela=1;
                   wela=0;
                   count++;
                break;
                case 2:
                   P0=table[Cnt1s/10];        //显示十秒位
                   dula=1;
                   dula=0;

                   P0=0x7b;
                   wela=1;
                   wela=0;
                   count++;
                break;
                case 3:
                   P0=table[Cnt1s%10]|0x80;//显示秒位加点
                   dula=1;
                   dula=0;

                   P0=0x77;
                   wela=1;
                   wela=0;
                   count++;
                break;
                case 4:
                   P0=table[Cnt10ms/10];                //显示十分秒位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count++;
                break;
                case 5:
                   P0=table[Cnt10ms%10];                //显示百分秒位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count=0;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