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lanya+ds18b20 用蓝牙设置的温度和ds18b20进行比较

楼主(2017-12-28):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w = P3^6;
sbit RS = P3^5;
sbit ds = P2^2;
sbit LCDEN = P3^4;
sbit beep=P2^3;
uchar table1[10];
uchar code table[] = " test temp:";
int i,tmp;
float value,tempss;

void delayMs(uint a)  //延时
{
    uint i, j;
    for(i = a; i > 0; i--)
        for(j = 100; j > 0; j--);
}

void writeComm(uchar comm)
{
    RS = 0;
    P0 = comm;
        delayMs(5);
    LCDEN = 1;
    delayMs(5);
    LCDEN = 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P0 = dat;
         delayMs(1);
     LCDEN = 1;
     delayMs(1);
     LCDEN = 0;

}

void init()
{
     rw = 0;
     writeComm(0x38);
     writeComm(0x0c);
     writeComm(0x06);
     writeComm(0x01);
}

void writeString(uchar * str, 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 = 0; i < length; i++)
     {
         writeData(str[i]);
     }
}
void inits()
{
        TMOD=0X20;//T1工作在方式2及自动重装
        TH1=0XFD;//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S=1;  //启动串口中断
        EA=1;
}
void displays()
{
    tempss=(table1[0]-48)*1000+(table1[1]-48)*100;
    writeComm(0x80);
    writeString(table,11);
        writeComm(0x80+12);
        for(i=0;i<2;i++)
    {
                  writeData(table1[i]);
              delayMs(100);
        }
}

//ds18b20
void dsInit()
{

     unsigned int i;
     ds = 0;
     i = 100;
     while(i>0)
         i--;
     ds = 1;
     i = 4;
     while(i>0)
         i--;
}

bit readBit()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 = 0;
    i++;
    ds = 1;
    i++;
        i++;
    b = ds;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int i,j;
        for(j=0;j<8;j++)
        {
           ds=0;
           i++;
           ds=dat&0x01;
           i=6;
           while(i--);
           ds=1;
           dat>>=1;
         }
}

void sendChangeCmd()//温度转化命令
{
    dsIn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

void sendReadCmd() //读取温度
{
    dsIn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int getTmpValue()
{

    unsigned int tmp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high = readByte();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t = value * 0.0625;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大于0加0.5, 小于0减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tmp =getTmpValue();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datas[4] = tmp % 10;

    writeComm(0xc0+3);
    if(tmp< 0)
    {
        writeString("- ", 1);
   }
    else
    {
       writeString("+ ", 1);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write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Data('.');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nits();
                  displays();
                  sendChangeCmd();//发送温度转化命令
         delayMs(750); //温度转换时间需要750ms以上
         writeComm(0xc0);
         display();
                 if(tempss>tmp)
                 {
                       beep=0;
                           P1=0X00;
                 }
                 else
                 {
                      beep=1;
                          P1=0Xff;
                 }
    }

}

void uate() interrupt 4
{
        ES=0; //先关闭串口中断防止出错
                for(i=0;i<2;i++)
                {
                    while(!RI);
            RI=0;  //发送标志位清零
            table1[i]=SBUF;
                 }
         ES=1;//启动串口中断,继续发送
}

网友A(2019-10-23):
能写一个蓝牙控速的程序和ds18b20显示温度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