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板子,带有一个单片机

楼主(2017-12-28):
请大神帮我看看,分析一下电路,自己实在看不懂,有个单片机

整体面貌

整体面貌

一个单片机,还有个小点的IC不知道干嘛用的,黑色座子连接什么的也不知道

一个单片机,还有个小点的IC不知道干嘛用的,黑色座子连接什么的也不知道

像不像光偶隔离分别控制那三路

像不像光偶隔离分别控制那三路

变压器给单片机提供电源,

变压器给单片机提供电源,

220又分三路到这3个管子,右边的插座是输出

220又分三路到这3个管子,右边的插座是输出

这好像是控制输入

这好像是控制输入

网友A:
黑色的座子有点像古老的软驱接口,三个光耦,三个可控硅难道是控制电机用的?

网友B:
大体是单片机驱动电机控制电路板

网友C:
工业控制用板子吧

网友D:
PIC单片机,大电容,可控硅,散热片,保险丝,变压器,以及丝印字符,哥们,这是玩强电的,慎重啊。

网友E:
大白插座应接三个单向交流电机,或变压器,三个电阻电容组成吸收回路,所以不会是电阻负载。大黑插座
应是数据线或显示用,使用了电池保存部分程序的电路板,已是很老旧了,拆点元件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白插座应接三个单向交流电机,或变压器,三个电阻电容组成吸收回路,所以不会是电阻负载。大黑插座
应是 ...

能不能把它改造成别的

网友F:
工业单片机吧小哥

网友G:
工业单片机么?

网友E:
只能是多次使用 ,比如做个工频的汽车充电器,用掉一个可控硅,几个插座,再做个常用的5v12v电源,
就会用掉变压器及其周围元件,还有k1k2应该是微型继电器,也可以控制电路用,好多光耦是常用的零件,
以后几次就用光了,总之逐渐用吧。

网友H:
工业控制用板子,上面是驱动,交换,刀具,下面是运行,计数,错误,停止,启动。

网友I:
PIC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