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引脚赋值

楼主(2017-12-28):
       为什么我给单片机引脚赋值:P0=table[t1](其中table为码表),编译通过了,但是proteus模拟的时候P0全部都是低电平啊,我直接令P0=0x11也还都是低电平。求教~

网友A:
标准51,P0是开漏输出,如同三极管用C脚输出,C极浮空。你想想C极浮空如何有电压呢?
所以需要加一个上拉电阻,如10K,上拉就是接+电源。
本问,说明你没有认真读单片机的I/O部分。

网友B:
是不是仿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51,P0是开漏输出,如同三极管用C脚输出,C极浮空。你想想C极浮空如何有电压呢?
所以需要加一个上拉 ...

非常谢谢~

网友C:
这个和P0口的特性有关,它是真正的漏极开漏,使用时一般需要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D:
需要加上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