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的单片机电子时钟仿真与程序

楼主:
显示用LED显示

;;;;;;;;;;;;;;;电子时钟;;;;;;;;;;;;;;;
;;;定时计数器方式2,每次定时100us;;;;;
;;;;;;;;;;;;;;;晶振:6MHZ;;;;;;;;;;;;;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T0中断入口地址
                LJMP        IT0P
                ORG                0100H
MAIN:                MOV                SP,#60H
                MOV                TMOD,#02H                                        //设置T0方式为方式2
                MOV                TL0,#0CEH                                        //给T0装入计数初值
                MOV                TH0,#0CEH
                SETB        ET0                                                        //开启中断
                SETB        TR0
                SETB    PT0
                SETB        EA
                MOV                R7,#0FAH                                        //1s循环次数
                MOV                R6,#28H
                MOV                54H,#03H                                        //时个位存储单元
                MOV                55H,#02H                                        //时十位存储单元
                MOV                52H,#09H                                        //分个位存储单元
                MOV                53H,#05H                                        //分十位存储单元
                MOV                50H,#00H                                        //秒个位存储单元
                MOV                51H,#03H                                        //秒十位存储单元
HERE:        LCALL        DISP                                                //调用显示子程序
                JNB                P3.0,MIN
                JNB                P3.1,HOUR
                SJMP        HERE
MIN:        LCALL        SETM
      SJMP  HERE
HOUR:        LCALL        KEY2
      SJMP  HERE
;;;;;;;;;;;;;;;;;;;;;;;;;;;;;;;;;;;;;;;;;;;;;;;;;;;;;;;;;;;;;;;;;;
IT0P:                CLR                EA
                CLR     TR0                                                        //保护现场
                PUSH        Acc
                PUSH        PSW
                SETB        TR0
                DJNZ        R7,RETURN                                           //判断定时时间是否到25ms
                MOV                R7,#0FAH                                        //重装定时常数
                DJNZ        R6,RETURN                                        //判断是否到1s,不到1s继续计时
                MOV                R6,#028H                                        //重装定时常数
                MOV                A,50H                                                 //将秒的个位与10相比较,到10则将其清零,之后加1并将其放在50H存储
                INC                A
                MOV                50H,A
                CJNE        A,#0AH,RETURN
                CLR                A
                MOV                50H,A
                MOV                A,51H                                                //将秒的十位与6相比较,到6则将其清零,之后加1并将其放在51H存储
                INC                A
                MOV                51H,A
                CJNE        A,#06H,RETURN
                CLR                A
                MOV                51H,A
                MOV                A,52H                                                //将分的个位与10相比较,到10则将其清零,之后加1并将其放在52H存储
                INC                A
                MOV                52H,A
                CJNE        A,#0AH,RETURN
                CLR                A
                MOV                52H,A
                MOV                A,53H                                                //将分的十位与6相比较,到6则将其清零,之后加1并将其放在53H存储
                INC                A
                MOV                53H,A
                CJNE        A,#06H,RETURN
                CLR                A
                MOV                53H,A
                MOV                A,54H                                                //将时的个位与4相比较,不到4则跳出,到4则进行时十位的比较
                INC                A
                CJNE        A,#04H,RETURN
                MOV                A,55H                                                //若时个位大于等于4,十位小于2时则跳转
                CJNE        A,#02H,LOOP
                CLR                A                                                        //24时到时将其个位、十位清零
                MOV                54H,A
                MOV                55H,A
                LJMP        RETURN
LOOP:        MOV                A,54H                                                //判断时个位是否到10,到10则进位(时十位加1),不到10则跳出
                CJNE        A,#0AH,RETURN
                MOV                A,55H
                INC                A
                MOV                55H,A
RETURN:        CLR                EA                                                        //恢复现场
                POP                PSW
                POP                Acc
                SETB        EA
                RETI
;;;;;;;;;;;;;;;;;;;;;;调时、调分;;;;;;;;;;;;;;;;;;;;;;;;;;;;;
SETM:        CLR     TR0
      LCALL   DISP
                LCALL   DISP
                JB      P3.0,OUT
STM1:                LCALL   DISP
                LCALL   DISP
                JNB     P3.0,STM1
      MOV                A,54H                                                //将时的个位与4相比较,不到4则跳出,到4则进行时十位的比较
                ADD      A,#01H
                MOV     54H,A
                CJNE        A,#04H,HX
HX:   JC    OUT
                MOV                A,55H                                                //若时个位大于等于4,十位小于2时则跳转
                CJNE        A,#02H,LOOP0
                CLR                A                                                        //24时到时将其个位、十位清零
                MOV                54H,A
                MOV                55H,A
                LJMP        OUT
LOOP0:MOV                A,54H                                                //判断时个位是否到10,到10则进位(时十位加1),不到10则跳出
                CJNE        A,#0AH,OUT
                MOV     54H,#00H
                MOV                A,55H
                ADD                A,#01H
                MOV                55H,A
OUT:  SETB    TR0
      RET
KEY2:

OUT1:        RET
;;;;;;;;;;;;;;;;;;;;;;;显示子程序;;;;;;;;;;;;;;;;;;;;;;;;;;;;;
DISP:        MOV                R0,#01H                                                //位选信号,选中最右边八段数码管
                MOV                R1,#50H
CIR:        MOV                A,R0
                MOV                P1,A                                                //把01H送给P1口控制最右端的八段数码管
                MOV                DPTR,#TAB                                          //表首值送给DPTR
                MOV                A,@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