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位8*8点阵与MAX7219

楼主(2017-12-28):
我想把ADC0809转换的0-100的电压显示到四位点阵上,可是不知道4个MAX7219的DIN CLK DOUT这三个引脚该怎么连,到时候程序怎么写才可以显示转换的数
求助!!!

网友A:
以我这个电路(商家提供)为例子,给你解说:

第一:点阵分共阳和共阴,你的点阵是什么样的?
第二:看到输入、输出端了没?你说的三个端口,第一个7219的接单片机,串行输入,其它的7219的,接前一个7219,即级联。你是四个7219,可以由单片机一次性发送四组数据,由四个7219都可以显示了。
第三:至于程序,网上可以找得到。我来看,它和595的操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这个电路(商家提供)为例子,给你解说:

proteus里点阵应该都是共阳吧?
单片机一次发四个??我的数据是从ADC0808之间转换的,不是我从单片机发过去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teus里点阵应该都是共阳吧?
单片机一次发四个??我的数据是从ADC0808之间转换的,不是我从单片机发 ...

我说的发四个数据给7219显示用。
知道你只有一个AD数据,但你要让它在四个点阵显示啊,每个点阵有一个显示数据嘛。

网友B:
点阵不分共阴和共阳,只有阳极和阴极之分。接反了就不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proteus里点阵应该都是共阳吧?
单片机一次发四个??我的数据是从ADC0808之间转换的,不是我从单片机发 ...

怎么越看越糊涂了,是使用单片机控制,还有数字电路?

网友C:
那四个芯片的三个引脚是并联的,采样级联方式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发四个数据给7219显示用。
知道你只有一个AD数据,但你要让它在四个点阵显示啊,每个点阵有一个显 ...

单片机怎么一次发四个数据呢?不知道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越看越糊涂了,是使用单片机控制,还有数字电路?

单片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阵不分共阴和共阳,只有阳极和阴极之分。接反了就不亮

怎么看阴极阳极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看阴极阳极呀?

现在全都亮了,但是不显示我要他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