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的自制单片机流水灯

楼主(2017-12-29):
AT89C2051单片机流水灯的自制

AT89C2051是ATMEL公司生产的带2K字节闪速可反复编程、擦除只读存储器的8位单片机,它具有和MCS-51产品兼容、电压使用范围宽、低功耗空载和掉电方式等特点,是一款强劲的微型计算机。
制作单片机流水灯,是每个初学者涉足单片机学习的必经之路,流动的灯光会给学习代来极大的兴趣。可以说所有的单片机都能制作流水灯,我们选用AT89C2051制作流水灯,是考虑到这款单片机的体积小、管脚少、使用电压低并且容易制做,下面先看一下电路图。
电源部分的电路图。
为了缩小体积和考虑到容易取得电脑、手机充电的5V电源,电源插座采用V3USB插头供电,也可以用其它USB插座,但输入电压不得高于6V,也可以直接引出两条线,接在USB插头上,插到电脑或手机充电器上供电。

系统部分的电路图。
从电路图上看,我们使用的元器件并不多,我们来列个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说明
R1
1/4W碳膜电阻
10K
1
8.2K-10K
R2-9
1/4W碳膜电阻
750R
8
可在510R-1K间选择
C1
电解电容器
10U/16V
1

C2-3
瓷片电容器
30P
2

C4
电解电容器
100U
1

CRY3
晶体振荡器
12M
1
可在6-12M间选择
IC
单片机
AT89C2051
1

IC
单片机用
20P
1

D1-8
M3发光二极管
AT89C2051
8
可选择不同颜色
下面是我用操作系统里的画笔绘制的PCB图。
如果用热转印方法制版,上面的电路图要水平翻转一下。

下面这张图是元件位置图,可直接用转印方法转印到PCB板上。

PCB板制好后的图:

正面图。
反面图。
先焊电阻。
再焊其它元件。
最后再焊IC插座,全部焊接完成以后,不要急于把AT89C2051芯片插上,首先插上电源插头,测量一下IC座的第20脚的电压值,正常情况下这个电压在5-5.5V左右。检查无误后,拔下电源插头,插上AT89C2051芯片,再次接通电源,测量4和5脚,一般情况下,这两个脚的电压在1.8-2.8V左右,有了这个电压,说明单片机已经工作了。

下面就是烧录流水灯的程序了,没有编程器的初学者可以先请老师或朋友帮助烧录,或者参考网友制作编程器的文章自制烧录器来下载程序,我也有自制编程器的帖子上传,可以参考自己制作,如果嫌麻烦,也可以到网上找找,也可以到我的淘宝网店转转,也许会有收获,我的网店地址如下:shop429686034点taobao点com(点替换成.),京城电子制作坊。

流水从左到右: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120;i>0;i--);
    }
}
void main()
{
   P1 = 0xFE;
    while(1)
    {
         P1 =_crol_(P1,1);
         DelayMS(150);
    }

}

hex下载:

网友A(2019-11-27):
支持你,还进下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