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积木(RGB小夜灯)使用手册

楼主(2017-12-29):
电子积木(RGB小夜灯)使用手册

二○一七年十二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1              前言

1.1              RGB小夜灯所使用的模块简介

1.2              RGB小夜灯所使用的开发环境

1.3              RGB小夜灯所使用的源码

2              硬件制作

2.1              STM32_BASE模块

2.2              WiFi模块

2.3              SensorHUB模块

2.4              RGB模块

2.5              焊接注意事项

3              WIFI模块固件升级配置方法

4              Android APP

1        前言
智能灯是一种常见的智能家居设备,在广阔市场前景以及低技术门槛的驱动下,该产品已经被众多的厂家青睐并开发出了多种大众化的产品。最典型的一种应用场景就是可以使用手机控制灯光的开启和关闭、调节亮度及颜色甚至与家庭音响系统同步闪烁。
电子积木(RGB小夜灯)通过使用STM32_BASE模块结合WiFi模块,配合WS2812 RGB灯珠模块,使用iLight APP可用手机来控制的无线WiFi小彩灯,还原这个受大众欢迎的炫彩智能灯的神秘本质。
1.1  RGB小夜灯所使用的模块简介

(1)STM32_BASE模块

  • 主控芯片:STM32103C8T6板载MCU的基本电路,包括晶振电路,复位电路,LDO电路,MicroUSB接口
  • 至少支持2路硬件UART;
  • 预留8路硬件PWM;
  • 至少支持2路I2C;
  • 至少支持1路硬件SPI;
  • 至少支持4路模拟输入;
  • 外部中断8路;
  • STM32电平标准采用3.3V

(2)WiFi模块

  • 串口透传ESP8266模块
  • 支持UART下载升级ESP8266模块固件;
  • UART接口电平标准支持3.3V/5V
  • 工作电源电压采用3.3V

(3)SensorHUB模块

  • 传感器集线器模块,传感器的接口规则为:GND、信号1、信号2 、VCC或GND、信号1、NC(空)、VCC
  • 支持1路RGB、4路I/O、2路AD、2路UART、2路I2C
  • XH2.54-4pin端子接口
  • 工作电源电压采用3.3V

(4)RGB模块

  • 采用WS2812集成控制光源
  • 每个像素点的RGB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
  • 系统与LED(IN):系统控制LED需要将SensorHUB端的信号接到LED的IN底座
  • LED级联(OUT):前一个LED的OUT接下一个LED的IN
  • XH2.54-4pin端子接口
  • 工作电源电压采用3.3V
1.2  RGB小夜灯所使用的开发环境

RGB小夜灯所使用的开发环境是MDK V4.42 ,MDK是一个集代码编辑、编译、链接和下载于一体的集成开发环境,开发环境的搭建及其初步使用方法参见文档《电子积木(STM32_BASE模块)快速上手指引》。

1.3  RGB小夜灯所使用的源码

RGB小夜灯参考源码为STM32-RGB-Single,仅支持点亮单个RGB灯珠,如果需要支持RGB灯珠级联,则需要对该源码进行稍许修改, 参考源码为STM32-RGB-Cascade。

2        硬件制作2.1  STM32_BASE模块

图 1  STM32_BASE模块实物图

2.2  WiFi模块

图 2  WiFi模块实物图

2.3  SensorHUB模块

图 3  SensorHUB模块实物图

2.4  RGB模块

图 4  RGB模块实物图

2.5  焊接注意事项
(1)焊接方法
  • 右手持电烙铁。左手用镊子夹持元件。焊接前,电烙铁要充分预热。烙铁头刃面上要吃锡,即带上一定量焊锡。
  • 将烙铁头刃面紧贴在焊点处。电烙铁与水平面大约成45~60℃角。烙铁头在焊点处停留的时间控制在2~3秒钟。(焊接时加热时间不宜太长,以免引起焊盘起翘,损坏焊盘
  • 抬开烙铁头。左手仍持元件不动。待焊点处的锡冷却凝固后,才可松开左手。
注:贴片电阻电容焊接方法参考《贴片电阻焊接步骤.doc》。
(2)焊接顺序(遵循先低后高原则
  • 焊接时,应先焊接高度比较低的元器件,最后焊接高的元器件
(3)有正负极的元器件需注意方向
  • 需要注意方向的器件包括:发光二极管、二极管、钽电容等
(4)严禁带电拔插电子积木模块。
(5)上电之前先用万用表检查各个模块是否存在电源正负短路,检查不存在短路后再上电
(6)在焊接插针时,可以按照下图5方式焊接,方便堆叠起来,注意插针上面的焊锡要尽可能少,否则会插不进去!下图6右边几个插针上面焊锡明显较多,可以使用小刀轻轻刮除。

图 5  电子积木模块堆叠示意图

图 6  电子积木模块焊锡过多处理示意图

3        WiFi模块固件升级配置方法

配置软件工具:ESP FLASH DOWNLOAD TOOL V1.2。

模块及工具准备:WiFi模块、Expansion模块、USB转串口模块(USB转串口线)、杜邦线。

第一步,PC机上安装USB转串口模块的USB驱动,PC机为Windows系统。WiFi模块Expansion模块进行堆叠,USB转串口模块通过杜邦线接至Expansion模块UART1接口,USB转串口模块通过USB接到PC机。

第二步打开软件,按下图方法设置。串口选择USB转串口模块对应的串口。固件选择ESP8266_Doit_ser2net(v2.4).bin文件下载地址为:0x00000

第三步,按住WiFi模块上“K1”按键不放,使开发板进入到下载模式,进入后可松开按键。然后点击软件上“START”按钮开始下载。如果失败,请重试。

第四步,下载完成后,重新上电,进入web页面进行配置。默认发出的ssid信号名称为:DoitWiFi_Config,无加密。使用笔记本或智能手机连接该ssid。通过浏览器输入“192.168.4.1”访问内置web页面。

第五步,通过web页面完成WiFi参数设置:

AP Name:iLight_xx1~ iLight_xxN(可以根据个人爱好命名,但是要求命名不一样防止同一房间中同时使用出现干扰)

IP: 192.168.1.100

端口:9000

注:WiFi模块上LED灯指示含义

  • 按键K1按下时,会快闪,超过三秒恢复出厂设置;
  • 在仅仅AP模式下,上电常亮;
  • AP+STA模式下,上电慢闪;连接手机成功后,常亮
  • 当串口收到数据,或者网络收到数据转发到串口,LED灯会快速闪烁。
4        Android APP
APP名字:iLight
(1)采用WiFi通信方式,小夜灯中的WiFi模块做AP热点,手机连接该AP热点后,两者进行数据通信;
(2)手机连接小夜灯AP热点后通过IP和端口(注:APP右上角Setting可以修改IP和端口号)连接,随即进入主界面。
以下为APP操作界面:
(3)上方三个滑动按钮改变R、G、B三色的数值,数值范围为0~255,下方按钮为小夜灯开关按钮,APP打开时默认发送R=0,G=0,B=0,即灯为关闭状态,点击打开小夜灯后发送R=254,G=251,B=140点亮为白灯(上方三个滑动按钮自动跳到254),然后使用者可以通过上方三个滑动按钮改变颜色。如需关闭小夜灯,再次点击开关按钮即可(上方三个滑动按钮自动跳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