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密码锁使用proteus仿真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7-12-29):
如图,proteus安装路径和程琐所在均为英文路径,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路径已经被改变了

网友B:
路径发生了变化

网友C(2020-12-18):
这是因为你的电脑用户名是中文的,导致运行出错!参考下面网址里面的方法即可解决!https://blog.csdn.net/qq_40563761/article/details/89787904

网友D:
将安装路径换成全英文看看,之前安装某程序时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改了全英文路径就行了

网友E:
里面那个 松 文件夹改成英文吧,再重新设置一下路径

网友F:
重新选一下文件路径,我好像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