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饭煲温控系统该怎么做

楼主(2017-12-29):
请问下电饭煲温控系统该怎么做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电饭煲是电脑板还是机械温控,电脑板有温度探头,数码管,控制电路。
买的比自己做了划算多了

网友B:
直接式的买个温度开关就可以了,达到温度就断开,这只起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电饭煲是电脑板还是机械温控,电脑板有温度探头,数码管,控制电路。
买的比自己做了划算 ...

用DS18B20,用单片机做,课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