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56S4内部RAM的问题

楼主:
#include<STC15F2K60S2.H>

unsigned int xdata RecipeParameters[1024];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for(i=0;i<1024;i++)
        {
                RecipeParameters[ i]=i;
        }
        while(1)
        {

        }
}

如上程序,给单片机内部的SRAM定义了一个数组,长1024个双字节,程序利用循环赋值,利用keil的 程序仿真,只能看到前面300个,后面的字节不能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2017-12-29):
可能是你的keil问题吧,我刚测试了下,我的是可以看到全部的。

网友B:
你用了#include<STC15F2K60S2.H>,查一下里面规定RAM有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用了#include,查一下里面规定RAM有多少。

兄弟,头文件里面并不会规定RAM有多少的。

网友D:
我的是可以看到全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