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作业交通灯,寻求帮助

楼主(2017-12-29):
一个初中作业,以文字。图片或者影片介绍要设计的交通灯
还要写交通灯的特征 操作 优点 制作材料 以及预计制作的困难
其他就没什么要求了

网友A:
解决方案:站在四叉路口看一晚上红绿灯。

网友B:
什么是介绍,就是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啊

网友C:
厉害 我都不会(~_~;)

网友D:
初中的东西应该不涉及具体实现技术方面吧,应该主要在想法上,也就是说主要描述要实现的功能和操作而不用管具体用技术怎么实现。

网友E:
信号灯除应满足交通灯的一般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①发光面具有一定的直径,分为200mm与300mm两种,表面亮度应尽可能均匀。②颜色有红、黄、绿3种光色,有时也用白色。③用帽沿等措施以减少阳光斜射在灯具出光面上时产生的假显示现象。

对发出单一颜色的交通信号灯,要求:①光强:在背景亮度104cd/m2、视距100m时,红光为200cd,推荐的红黄绿三色光强之比为1:1.3:5。除城市高速道路和有明亮背景的城市外,晚上的光强可低些,因此可采用200cd与50cd两种光强。②光强分布:光分布左右对称,在光强降到峰值光强的50%处的光线,应处在光轴左右各10°和下方5°~7°的位置上。

网友F:
我觉得你可以从交通灯的外形  频率等方面考虑   交通灯中的颜色应用    为什么要用  红黄绿

网友G:
初中生描述交通灯功能和操作,低智商;初中生用单片机控制交通灯,拔苗助长,浪费时间;最佳选择:初中生与交通灯没关系。

网友H:
这个对初中生来说太复杂了吧

网友I:
基本的知识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