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的滚屏原理求解

楼主(2017-12-29):
点阵的滚动原因,用4个74hc595级联(串联),四个595的串行输入时钟接一总线,八位数据的存储时钟接一总线,主复位接高电平,输出使能端接地;
我想问,数据是怎么流动的在4个595之间?以及最终如何显示?能实现动态滚屏又是怎么实现的?

按照我的想法是下载串行输入的时钟上升沿下,连续输入四个字节,也即在32个时钟上升沿下分别送入4个移位寄存器中,然后再来一个存储时钟,再加上OE控制,数据就从595输出来了到达了点阵对应的二极管的引脚。
第一:请问我表述的对不对?
第二:怎么实现动态滚屏,而不是像我那样赤裸裸的一个静态的摆在那里不动?

网友A:
你被表像“迷惑”了。
滚屏与595毛关系也没有。
滚屏就是两个“画面”的替换而矣,例如:“画面1”显示0.2秒后切换成"画面2",也显示0.2秒……。
如此再“画面3、4、5、6……”
只要是后一个“画面”比前一个“画面”少一个首行,而又多一个末行,看上去就滚屏了。
当然在实际写程序时,是可以用一些技巧的。这里不细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被表像“迷惑”了。
滚屏与595毛关系也没有。
滚屏就是两个“画面”的替换而矣,例如:“画面1”显示0. ...

你说的这个我理解,在实际滚屏的时候,我直白的想到,假如有100列,那不我得写100组“图片”然后再适当延时?
假如这样,岂不是产生了大量的代码,简单一点的有哪些思想方法呢?求不吝赐教

网友A:
我回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