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实现STM32与电脑的通信

楼主(2017-12-29):
最近在从事STM32方面的开发工作,涉及到ESP8266与MAX30100,有相同开发经验的小伙伴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A(2019-01-17):
请问STM32和ESP是怎样通讯的?如果单片机发送数据到ESP8266,那ESP8266是怎样发送数据到电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STM32和ESP是怎样通讯的?如果单片机发送数据到ESP8266,那ESP8266是怎样发送数据到电脑呢?

要看ESP8266的说明资料,简单说,STM32通过串口与ESP8266通信,ESP8266通过WiFi与网关通信,电脑通过网线与网关通信。

网友C:
STM32通过串口与ESP8266通信,ESP8266根据需要可以设置成多种模式;最简单的就是设置成透传模式。同时电脑或手机通过APP进行设置,并与ESP8266(模块本身都有内置天线)通过WIFI信号与之相连。传输的数据要APP端与STM32的MCU定好协议,才能知道所传输的数据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