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大佬们,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7-12-29):
这是为什么,大佬们,求助,在线等!

网友A:
第12行少一个分号

网友B:
错误提示:13行附近有语法错误

网友C:
差一个分号呢

网友D:
12行最后应该有分号

网友E:
编译出错就就细心检查下,根据编译错误定位到哪一行,仔细检查。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F:
少了一个分号

网友G:
12行 buf 最后,}看看

网友H:
12行没写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