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万年历PCB显示不正常

楼主:
各位大师,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画的这个PCB显示不正常的,但是我可以在这个PCB下载程序的,就是显示乱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这个程序代码我在开发板显示一切都正常的,求各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A(2017-12-29):
那就是线路不对

网友B:
数据线接反了

网友C:
设计pcb时,为了走线,段码和位码不是标准的,需查线重新编码。

网友D:
显示段码不对或者程序驱动 不对吧

网友E:
在开发板上没问题,那就说明软件没问题,剩下的就是硬件问题,硬件问题就多了去了,开路、短路、接线错误、元器件参数不对等等,具体的问题就需要自己仔细查找,和显示屏连接的就那几条线,用示波器对着开发板看波形,很容易定位问题的,你这样拍几张照片不太好分析,大多只能凭经验猜测,还是自己找找看。

网友F:
线路不对啊

网友G:
线路有问题吧

网友H:
线路有问题,或者是干扰。

网友I:
共享一下PCB文件和图纸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B:
仔细查看了一下图片,原来是因为楼主的上拉排阻位置还空着

网友J:
电路板做的不错

网友K:
第一个图是没读到时钟芯片时间吧,花屏那个图是线路问题

网友L:
当年的课程设计

网友M:
那就是线路不对
那就是线路不对

网友N:
屏的数据线没加上拉电阻

网友O:
你这个乱码了,看一下程序有没有写对,还有数据脚接对了没?一般都是这几个!

网友P:
是不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Q:
屏幕显示乱码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你可以适当的加大你的延时时间,先看看效果。

网友R:
我也认为是延时的问题,导致I\O接收数据时发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