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串行口的时候遇到一点小问题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ued int
uchar flag,a,i,x;
uchar code table[]="Welcome!";
uchar code tablee[]="Please Input The Password:";
uchar code tableee[]="ERROR!Please Input The Password Agin:"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EA=1;
  SM1=1;
  ES=1;
}
void main()
{

       init();
    flag=0;
    for(x=1;x<28;x++)
    {
    SBUF=tablee[x];
    while(!TI);
    TI=0;
    }
    TI=0;
    ES=1;
    while(1)
    {
             flag=0;
             while(flag==1)
       {
           if(a==1234)
        {
          ES=0;
            for(i=0;i<9;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else
      {
            ES=0;
            for(i=0;i<38;i++)
            {
              SBUF=tableee[i];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我先实现的是发送1234时返回数据Welcome,但是不管发送什么数据都返回ERROR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2017-12-30):
uchar flag,a,i,x;
if(a==1234)
a是uchar 类型的数据,范围是0~255,不可能等于1234,所以,只会执行下面那段代码,也就是输出tableee数组。

网友B:
//用的是STC15系列单片机,串口使用定时器1,晶振12MHZ,波特率9600
#include <stc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ued int

uchar code Welcomw_Str[]="Welcome!\r\n";
uchar code Tip_Str[]=" Please Input The Password:\r\n";
uchar code ERR_Str[]="ERROR!Please Input The Password Agin:\r\n";
uchar code Password_Str[]= {"1234"};
uchar password[4];
uchar Rec_Cnt=0;
uchar Rec_Flag=0;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Send_Data)
{
        ES = 0;
        SBUF = Send_Data;
        while (TI == 0)
        {
                ;
        }
        TI = 0;
        ES = 1;
}

//发送字符串
void UART_Send_Str(uchar *s)
{
        while (*s != '\0')
        {
                UART_Send_Byte(*s);
                s++;
        }
}

void init()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C7;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UART_Send_Str(Tip_Str);
        while(1)
        {
                if(Rec_Flag)
                {
                        if(password[0]==Password_Str[0]&&password[1]==Password_Str[1]&&password[2]==Password_Str[2]&&password[3]==Password_Str[3])
                        {
                                        UART_Send_Str(Welcomw_Str);
                        }
                        else
                        {
                                        UART_Send_Str(ERR_Str);
                        }
                        Rec_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
        {
                if(!Rec_Flag)
                {
                        password[Rec_Cnt++]=SBUF;
                        if(Rec_Cnt==4)
                        {
                                Rec_Cnt=0;
                                Rec_Flag=1;
                        }

                }
                RI=0;
        }
        if(TI)
        {
                TI=0;
        }
}

网友C:
你这样写的串口中断程序只能保存一个字节的数据,返回的当然是错误信息,应该用缓存保存收到的数据串,解析后再判断,返回对应信息。给你改了一下,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ued int
bit flag;
uchar code table[]="Welcome!";
uchar code tablee[]="Please Input The Password:";
uchar code tableee[]="ERROR!Please Input The Password Agin:";
uchar rec_buf[4];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EA=1;
        SM1=1;
        ES=1;
}
void SendOneByte(uchar x)
{
    SBUF = x;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flag=0;
        for(i=0;i<26;i++)
        {
                SendOneByte(tablee);
        }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if((rec_buf[0]==1)&&(rec_buf[1]==2)&&(rec_buf[2]==3)&&(rec_buf[3]==4))
                        {
                                for(i=0;i<8;i++)
                                {
                                        SendOneByte(table);
                                }
                        }
                        else
                        {
                                for(i=0;i<37;i++)
                                {
                                        SendOneByte(tableee);
                                }
                        }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num=0;                //静态变量
        RI=0;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rec_buf[num]=SBUF;                //接收到的数据按顺序保存在缓存rec_buf[]
        if(rec_buf[0]==1)                        //验证数据头,降低出错率
        {
                num++;
                if(num>=4)
                {
                        flag=1;                        //接收完成标志置1
                        num=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