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是什么屏幕

楼主:
拆下来的,上面的字样是
'EG25466B'和
‘GEM-TECH GTK-808'
百度上找不到这个型号
能帮帮我吗

网友A(2017-12-31):
看起来好牛啊  苹果的屏幕???

网友B:
GEM-TECH 系列的,8针接口带芯片液晶屏,就找GTK-808型号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牛啊  苹果的屏幕???

GEM-TECH 系列的吧,8针接口带芯片液晶屏

网友C:
可能是
GEM-TECH 系列的

网友D:
手机的吗

网友D:
我看手机上的吧

网友E:
液晶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