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TC89C52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12-30):
我在keil里添加了STC单片机型号,选择STC89C52型号建立了工程,写了个简单的程序有如下警告,且程序运行有误:***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0DH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C89C52.h>
void main()
{
        P1=0x0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显然多了一个《reg52.h》头文件啥。
这两个头文件都是定义内部资源的,重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头文件:STC89C5xRC.H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C89C5xRC.H>
void main()
{
        P1=0x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