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通电后只有一行黑色方块,查了后说是初始化问题,但是仿真能成功

楼主(2017-12-30):
void check() // 判断忙或空闲
{
do{
    P0=0xFF;
    rs=0;     //指令
    rw=1;     //读
    lcden=0;     //禁止读写
    delay(1); //等待,液晶显示器处理数据
    lcden=1;     //允许读写
    }while(busy==1); //判断是否为空闲,1为忙,0为空闲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写指令函数
{
P0=com;    //com指令付给P0口
rs=0;
rw=0;
lcden=0;
check();
lcden=1;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写数据函数
{
    P0=date;
rs=1;
rw=0;
lcden=0;
check();
lcden=1;
}

void init() //初始化
{
    num=-1;
lcden=1; //使能信号为高电平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
write_com(0x06); //
write_com(0x01); //
write_com(0x80); //
num_1=0;
i=0;
j=0;
a=0;     //第一个参与运算的数
b=0;     //第二个参与运算的数
c=0;
flag=0; //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
fuhao=0; // 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

网友A:
仿真跟实物其实还是有不一样 的,比如说数码管,同样的共阳共阴级的数码管,仿真里面和实物跟0和1是相反的,建议你从程序上下手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一直处于忙状态,启动显示屏前可以进行延时,初始化后也延时一下

网友C:
查一下LCD1602的第三脚(显示偏压),不同型号接法不同,有的接地,有的悬空,查手册决定。还可以和gnd之间串10K电位器调三脚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