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是以硬件形式存在设备中的还是以软件形式存在的

楼主(2017-12-30):
如果两个设备都遵循相同的协议,那这个协议是怎么实现的呢?是软件翻译还是硬件电路转化

网友A:
modbus协议是数据格式,可以是485,232的方式传输,所以是软件范畴

网友B:
modbus是应用层的协议,所以它是软件实现的,
至于物理层和链路层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或者经过多种协议转换器都可以

网友C:
硬件和软件配合。通信方式有多种,使用的硬件也不完全相同。软件也是一样,有了硬件还必须有软件配合,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