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89c51单片机输出lcd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
   程序keil运行没有错误,hx文件载入单片机,lcd屏幕会亮,但是没有频率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7-12-30):
这是程序

sbit lcden=P1^0;

sbit lcdrs=P1^1;

sbit lcdrw=P1^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0x10);

}

{

init();

write_data('a');

while(1);

}

网友B:
楼主把write函数放进whil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