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线接收管问题PC3388和I1038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7-12-30):
请问红外线接收管PC3388和I1038可以互换吗?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1838红外接收管,PC3388完全可以互换。

网友B:
细读两者的规格书,读通后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1838红外接收管,PC3388完全可以互换。

可是我互换后不行啊。

楼主:
已经解决,可以相互替换。谢谢

网友C(2021-03-27):
实践胜于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