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仅用SDA,SCL两个口怎样控制IIC LCD1602显示

楼主(2017-12-30):
请帮个忙看看啊,手里有一IIC LCD模块,用的是PCF8574T控制LCD1602,51单片机仅用SDA,SCL两个口怎样控制IIC LCD1602显示

楼主:
iic转接模块的芯片为pcf8574T

楼主:
哪位大佬懂的   指点下

网友A:
I/O口不够用吗?干嘛要这样弄?有一种简单的控制显示方式可以用,只要6个IO即可。

网友A:
附件是LCD1602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不够用吗?干嘛要这样弄?有一种简单的控制显示方式可以用,只要6个IO即可。

是啊 io口不够用  有没有代码参考下

网友B:
几年前用的一个程序,你参考参考

网友C(2018-05-19):
很好借鉴一下,还想问一下,有AD转换之后,用液晶显示的么,怎么改

网友D:
有固定的IIC通信协议,可以搜索类似程序

网友E:
口不够可以用373或者138拓展啊

网友F:
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F:
楼主成功了?可以教一下我吗?

网友G(2018-09-07):
来学习一下,留下脚印

网友H(2019-05-24):
谢谢7楼的朋友提供的驱动

网友I(2019-12-30):
引用 网友C:
很好借鉴一下,还想问一下,有AD转换之后,用液晶显示的么,怎么改

我也在摸索

网友I:
  楼主 加好友 一起学习

网友J:
IIC就是两个脚的通信协议啊。。

网友K:
这个还真的不太会,谁会谁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L:
首先,你的IIC模块 是  pcf8574T还是pcf8574AT。型号不一样地址也不一样。然后找一个通用的pcf8574T驱动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还真的不太会,谁会谁分享一下,谢谢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797201

网友M:
这是实际可用的,仅需要按照你的电路修改一下接口定义

网友N(2020-05-02):
引用 网友M:
这是实际可用的,仅需要按照你的电路修改一下接口定义

只有我解压失败吗

网友O:
需要使用一个I2C转换器电路,该电路通过其IO连接到1602,然后作为从设备连接到51的I2C。

网友P:
引用 楼主:
iic转接模块的芯片为pcf8574T

去我的主页下载吧

网友Q(2022-08-07):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在弄,一直没成功,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