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大家这个代码的意思

楼主(2017-12-30):
                OLED_ShowChar(60, 2, ASCII[disbuff[0]]);
                 OLED_ShowChar(98, 2, ASCII[10]);//显示.
                  OLED_ShowChar(84, 2, ASCII[disbuff[1]]);
                  OLED_ShowChar(96, 2, ASCII[disbuff[2]]);
                 OLED_ShowChar(122, 2, ASCII[12]);显示M
    这是一段OLED程序的代码,想请教下  为什么ASCII[10]代表的是.     ASCII[12]代表的是M?ASCII码对照表里的M不是77么?

网友A:
你把ASCII的定义拿出来看下,这个应该是自定义的,ASCII只是作者起的一个数组名称而已,你要看怎么赋值的。

网友A:
本身OLED_ShowChar函数是显示一个字符,前面2个参数代表横坐标,纵坐标,最后是点阵,一般来说由若干个u8类型的组成,所谓的字库
你要看具体ASCII怎么定义的,OLED_ShowChar这个函数又是怎么定义的,很可能最后这个参数是个指针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数组

网友C:
这是一个将ASCII转换成十进制字符的数组

网友D:
你看一下这个函数的定义,应该是定义这个出错了

楼主:
找到那段数组的代码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