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豆浆机的传感器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7-12-30):
九阳豆浆机的水温传感器,对其加热阻值会变小,然后会开路,过一分钟后又回到正常阻值,这个传感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有阻值说明应该是好的,至于开路,可能是你测量设备的缘故,将大阻值认为是开路。建议用大量程档测,或者自动量程的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按你所述,应是双金属片的温控开关,没坏。

网友C:
不一定会坏,有可能是测量不准确,正常如果是传感器开路的话,机器会报故障码的。

网友D:
不一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阻值说明应该是好的,至于开路,可能是你测量设备的缘故,将大阻值认为是开路。建议用大量程档测,或者自 ...

万用表是好的。豆浆机的故障: 机器加热一两分钟后就长鸣报警。然后断电测量水温传感器,是开路状态。冷却后又有阻值了(100k),以上情况测试了几次。难道水温传感器有自动断开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所述,应是双金属片的温控开关,没坏。

豆浆机的故障: (打豆浆)加热一两分钟后就长鸣报警。然后断电测量水温传感器,是开路状态。冷却后又有阻值了(100k),以上情况测试了几次。难道水温传感器有自动断开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会坏,有可能是测量不准确,正常如果是传感器开路的话,机器会报故障码的。

豆浆机的故障: 加热一两分钟后就长鸣报警。然后断电测量水温传感器,是开路状态。冷却后又有阻值了(100k),以上情况测试了几次。难道水温传感器有自动断开功能?!

网友E:
如果是温度传感器的话,基本是坏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不是温度传感器,而是温度保护器

网友F:
没有坏呀

网友B:
既然可以加热,也能反应加热情况,加热传感部分应该没问题,查查电机和机械吧。

网友G:
不一定会坏,认真检查一下吧

网友G:
豆浆机的故障: 加热一两分钟后就长鸣报警。然后断电测量水温传感器,是开路状态。冷却后又有阻值了(100k),以上情况测试了几次。难道水温传感器有自动断开功能?!

网友H:
温度探头是100K 的,加热时阻值会变化 ,但是不会开路,分析 是坏了

网友I:
这应该属于正常啊。都可以自恢复说明它工作还是很正常啊

网友J:
你弄杯热水不就能测试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