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当我按下k1时,hour加4,这是为什么?怎么样将它修改为加一??

楼主(2017-12-31):
#include<reg51.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port[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nsigned char int_time ; //中断次数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second;    //秒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minute;    //分钟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hour=12;     //小时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funtion_flag=0;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void delay(void)      //延时函数,延时约0.6ms
{     unsigned char j;
                for(j=0;j<180;j++);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z; i++)
                for(j = 0; j < 110; j++);
}
/***********************************
函数功能:显示秒的子程序 入口参数:s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s)
{     P2=port[6];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点亮
                P0=Tab[s/10];          //显示十位
                delay();   delay();    delay();
                P2=port[7];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点亮
                P0=Tab[s%10];         //显示个位
                delay();   delay();    delay();
                P2=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P0=0xff;
                delay();   delay();    delay();
}
/**************************************
函数功能:显示分钟的子程序 入口参数:m
***************************************/
void DisplayMinute(unsigned char m)
{       P2=port[3];   // P2.3引脚输出低电平, DS3点亮
                P0=Tab[m/10];//显示个位
                delay();        delay();    delay();
                P2=port[4];   // P2.4引脚输出低电平, DS4点亮
                P0=Tab[m%10];
                  delay();    delay();    delay();
                  P2=port[5];   //P2.5引脚输出低电平, DS5点亮
                  P0=0x40;   //分隔符“-”的段码
                delay();    delay();    delay();
                  P2=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P0=0xff;
                  delay();    delay();    delay();
}
/**************************************
函数功能:显示小时的子程序 入口参数:h
***************************************/
void DisplayHour(unsigned char h)
{       P2=port[0];        //P2.0引脚输出低电平, DS0点亮
            P0=Tab[h/10];          //显示十位
                delay();   delay();    delay();
                P2=port[1];       //P2.1引脚输出低电平, DS1点亮
                P0=Tab[h%10];    //显示个位
                delay();   delay();     delay();
                P2=port[2];     //P2.2引脚输出低电平, DS2点亮
                P0=0x40;     //分隔符“-”的段码
                delay();   delay();    delay();
                P2=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P0=0xff;
                delay();   delay();    delay();
}
void Key_Scanf(void)
{
        if(KEY1==0)
                {       delay_ms(10);
                if(funtion_flag==0)
                         {      funtion_flag=1;
                                         while(KEY1==0);
                          }
            }
        if(KEY1==0)
                {                delay_ms(10);
                                if(KEY1==0)
                        {      if(funtion_flag==1)
                         {      funtion_flag=2;
                                         while(KEY1==0);
                         }
                         }
                }
         if(KEY1==0)
          {        delay_ms(10);
                  if(KEY1==0)
                  {
                        if(funtion_flag==2)
                          {      funtion_flag=3;
                                          while(KEY1==0);
                           }
                   }
          }
          if(KEY1==0)
           {        delay_ms(10);
                           if(KEY1==0)
                           {   if(funtion_flag==3)
                            {
                                funtion_flag=0;
                              while(KEY1==0);
                                  }
                        }
                }
        if(funtion_flag==1)   //小时调整
        {      if(KEY2==0)
                        {  delay_ms(10);
                           hour++;
                         }
                        if(KEY3==0)
                         {  delay_ms(10);
                           if(KEY3==0)
                           {  hour--;
                           }
                         }
        }
        if(funtion_flag==2)      //分钟调整
        {     if(KEY2==0)
                  {  delay_ms(10);
                           if(KEY2==0)
                           { minute++;
                           }
                  }
                  if(KEY3==0)
                  {  delay_ms(10);
                           if(KEY3==0)
                           { minute--;
                           }
                  }
        }
        if(funtion_flag==3)     //秒调整
        {     if(KEY2==0)
                   {  delay_ms(10);
                                if(KEY2==0)
                                { second++;
                                }
                   }
                  if(KEY3==0)
                   {  delay_ms(10);
                                 if(KEY3==0)
                                 { second--;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hile(KEY4!=0);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
                EA=1;                  //开中断总允许
                ET0=1;                 //允许T0中断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低八位赋初值
                TR0=1;
                int_time=0;    //中断计数变量初始化
                second=0;      //秒计数变量初始化
                minute=0;     //分钟计数变量初始化
                hour=12;       //小时计数变量初始化
while(1)
{      while(funtion_flag==0)    //无按键按下时显示
                {    DisplaySecond(second);    //调用秒显示子程序
                         delay();
                                DisplayMinute(minute);   //调用分钟显示子程序
                                delay();
                                        DisplayHour(hour);
                                        delay();
                                        Key_Scanf();
                }
                while(funtion_flag==1)   //小时闪烁
                 {    DisplayHour(hour);       //调用时显示子程序
                           delay();
                          for(i=0;i<3;i++)
                          { DisplaySecond(second);    //调用秒显示子程序
                            delay();
                                  DisplayMinute(minute);   //调用分钟显示子程序
                                   delay();
                    }
                        Key_Scanf();
                }
           while(funtion_flag==2)    //分闪烁
                 {    DisplayMinute(minute);   //调用分显示子程序
                           delay();
                           for(i=0;i<3;i++)
                    {  DisplaySecond(second);   //调用秒钟显示子程序
                   delay();
                                 DisplayHour(hour);
                                delay();
                    }
                                 Key_Scanf();
                }
                while(funtion_flag==3)     //秒闪烁
                 {    DisplaySecond(second);    //调用秒显示子程序
                      delay();
                   for(i=0;i<3;i++)
                   {   DisplayMinute(minute);   //调用分钟显示子程序
                              delay();
                            DisplayHour(hour);
                                   delay();
                   }
                                   Key_Scanf();
                 }
                                   Key_Scanf();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调用定时器0
{     int_time++;
        if(int_time==20)
         {   int_time=0;    //中断计数变量清0
                 second++;      //秒计数变量加1
         }
    if(second==60)
         {   second=0;    //如果秒计满60,将秒计数变量清0
             minute++;    //分钟计数变量加1
         }
        if(minute==60)
         {   minute=0;    //如果分钟计满60,将分钟计数变量清0
             hour++;      //小时计数变量加1
         }
         if(hour==24)
          {   hour=0;    //如果小时计满24,将小时计数变量清0
          }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

网友A:
按键程序没写好。
以下是你的代码,未修改,看看小时调整和分钟调整有什么区别。
if(funtion_flag==1)   //小时调整
        {      if(KEY2==0)
                        {  delay_ms(10);
                           hour++;
                         }
                        if(KEY3==0)
                         {  delay_ms(10);
                           if(KEY3==0)
                           {  hour--;
                           }
                         }
        }
        if(funtion_flag==2)      //分钟调整
        {     if(KEY2==0)
                  {  delay_ms(10);
                           if(KEY2==0)
                           { minute++;
                           }
                  }
                  if(KEY3==0)
                  {  delay_ms(10);
                           if(KEY3==0)
                           { minute--;
                           }
                  }
        }

就是没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程序没写好。
以下是你的代码,未修改,看看小时调整和分钟调整有什么区别。就是没消抖。

我不知道怎么消除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消除这个

你把按键扫描程序改这样试试
void Key_Scanf(void)
{
        if(!KEY1)
        {
                delay_ms(10);
                if(!KEY1)
                {
                        funtion_flag++;
                        if(funtion_flag>=4)
                                funtion_flag=0;
                        while(!KEY1);
                }
        }
        if(!KEY2)   //+
        {
                delay_ms(10);
                if(!KEY2)
                {
                        if(funtion_flag==1)
                        {
                                hour++;
                                if(hour>=24)
                                        hour=0;
                        }
                        if(funtion_flag==2)
                        {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
                        if(funtion_flag==3)
                        {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
                        while(!KEY2);
                }
        }
        if(!KEY3)      //-
        {
                delay_ms(10);
                if(!KEY3)
                {
                        if(funtion_flag==1)
                        {
                                hour--;
                                if(hour>=24)
                                        hour=23;
                        }
                        if(funtion_flag==2)
                        {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59;
                        }
                        if(funtion_flag==3)
                        {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59;
                        }
                        while(!KEY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