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2单片机和51具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2-31):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52多个定时器,RAM 51是128,52是256。     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另外ram也不同,52多了一个定时器2,在串行通信中可以设置更高的波特率,定时器2的功能与其他两个定时器也不一样。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这个东东强悍的很),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现在市面上,C51都差不多淘汰了,价格两者接近(可能一样),要买的话,摊主一般会推荐你买S52。

网友B:
首先,两个单片机所属公司不一样,然后,
51比12更简单,12的头文件里就包含了51头文件。
在同样晶振的情况下,stc12c5a60s2速度是普通51的8~12倍 对于AT89c51,1个机器周期=12个震荡周期,对于STC12C5A60S2,1个机器周期=1个震荡周期
    2、stc12c5a60s2有8路10位AD
    3、stc12c5a60s2多了两个定时器,带PWM功能
    4,stc12c5a60s2有SPI接口;
  5,stc12c5a60s2有EEPROM;
  6,stc12c5a60s2有1K内部扩展RAM
  7,stc12c5a60s2有WATCH_DOG
    8 stc12c5a60s2多一个串口
  9 stc12c5a60s2的IO口可以定义,有四种状态
  10 stc12c5a60s2中断优先级有四种状态可定义。

stc12是1T单片机,自带了AD检测模块,硬件PWM,SPI等模块,功能多了,速度快了
编程方面几乎一样,就头文件要用12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