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按键程序怎么样消除抖动?

楼主(2017-12-31):
if(funtion_flag==1)   //小时调整
        {      if(KEY2==0)
                        {  delay_ms(10);
                           hour++;
                         }
                        if(KEY3==0)
                         {  delay_ms(10);
                           if(KEY3==0)
                           {  hour--;
                           }
                         }
        }
        if(funtion_flag==2)      //分钟调整
        {     if(KEY2==0)
                  {  delay_ms(10);
                           if(KEY2==0)
                           { minute++;
                           }
                  }
                  if(KEY3==0)
                  {  delay_ms(10);
                           if(KEY3==0)
                           { minute--;
                           }
                  }
        }

网友A:
这 delay_ms(10);就是延时消抖

网友B:
delay_ms(10); 这句代码就是消除抖动的,延迟一小段时间,再次判断按键按下,就执行下一步程序。

网友C:
从程序上看,除第一个KEY2没有按键消抖外,其它三键都有按键消抖。都没有松键消抖。
对照下面的程序修改,就既有按键消抖,也有松键消抖。
if (K1==0)//如果此键按下
{
    delay(10);//消抖,延时10ms后,基本稳定
    if (K1==0)//再判断是否按下
    {
        //确认按键后,需要执行的操作语句组
}
    for (i=0;((i<50)&&(K1==0));i++)//延时10ms后,考虑到松开时间可能慢点,所以循环50次,就是不松也跳出,避免程序死等。
    {
        delay(10);
    }
}

网友D:
判断之后延时再判断

网友E:
弄清楚什么是抖动?抖动长什么样子?,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