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AD16系统自带的集成库?

楼主(2017-12-31):
AD16系统自带有多种器件集成库miscellaneuos devices.intlib,内部包含有数百种集成库零件,一般绘图足够用了。但集成库内有的零件SCH符号或PCB封装图形,不符合我们个性化要求,需要对库内某一个零件或数个零件的SCH符号图形或PCB封装图形进行修改,网上介绍建立集成库的方法,都是建立一个零件的集成库。不适用我们的这种情况要求。下面介绍修改系统自带多种器件集成库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的方法:
1、在电脑硬盘上找到ad16的安置位置(安置路径)--------双击:AD16程序图标展开AD16程序目录---------双击:libraries展开集成库的目录-----------双击多种器件集成库miscellaneousdevices(Altium compiled library :altium公司编译库)--------电脑自动启动AD16程序----------弹出:摘录源文件或安装文件对话框-----------点击对话框中的:摘录源文件----------在屏幕左侧系统自动弹出projects面板---------面板内此时看到AD16系统自带的集成库miscellaneousdevices intlib被分解拆分成库包miscellaneousdevices.libpkg-------库包内包含两个文件:miscellaneous devices schlib原理图符号库miscellaneous devices pcblib封装库--------现在我想修改原理图符号库schlib内的IGBTSCH符号图形--------双击屏幕左侧面板库包内的schlib -----------启动并打开SCH库编辑器---------单击屏幕右下角的sch library 打开sch库面板---------sch library库面板的顶部搜索关键词框内输入:IGBT-N------AD16软件在SCH库零件编辑器内出现IGBT-NSCH符号图形-------修改这个符号图形--------修改完毕后保存--------关闭sch library面板--------恢复projects面板--------在库包(miscellaneous devices.libpkg)名上单击右键---------选择:compile integrated library miscellaneous devices.libpkg----------屏幕左下角出现编译进度条-------几秒后编译完成----------在屏幕左侧弹出:库面板----------库面板顶部显示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componentview零件视图)-----------单击上述component view名称所在方框的最右侧向下箭头-------列表显示出全部的各种零件库:包括1devices SCH  1devices PCB  2个相邻一样的集成库devices.intlibcomponent view  2个相邻一样的devices.intlib(footprintview 封装图)。为什么会多出这么多的文件呢?主要是前面摘取源文件操作、拆解集成库造成的。2个相邻一样的集成库miscellaneousdevices.intlib(component view),第一个是AD16原装自带的集成库。第二个是刚才修改好的集成库。为了保持AD16程序内集成库的简洁明了,可以只保留第二个修改好的集成库,把AD16原装自带的集成库删除,删除的方法是找到AD16在硬盘上的安装位置(路径)------双击AD16程序图标-------双击librarys---------miscellaneous devices(Altium compiled library  altium公司编译库)删除-----保留:miscellaneous deveces 文件夹(修改好的集成库)----------OK

网友A(2019-10-13):
您真辛苦哈!多谢你哈!
我看完您的这篇“短文”后去了三次医院眼科,开了九瓶眼药水!
您使用了辣么多“-----------”?您得多么累哈!
整篇文章也不分段,也没有逗号“,”和顿号“、”,我憋住气一口气看到底!
没看明白,

网友B(2020-02-04):
感谢,太有用了,一直纠结在这里怎么修改集成库

网友B:
感谢,太有用了,一直纠结怎么修改集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