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开关电源时,功率开关管不工作时怎么回事,输出端电压只有一半?

楼主:
        设计开关电源时,功率开关管不工作时怎么回事,而且输出端电压只有一半? 今天弄了个开关电源,可是输出电压只有一半,用TOP247YN的,测得控制端引脚C只有5.2V,求各位大神告知。(图片从网上找的其工作原理相同)

网友A(2017-12-31):
你认为:控制端引脚C应该有多少V?

网友B:
检查开关变压器,重绕或者更换磁芯,控制端电压应该在5.8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开关变压器,重绕或者更换磁芯,控制端电压应该在5.8v

谢谢你,现在已经解决了,原来是P6EK200烧坏了,芯片进入了保护模式,我检查了好久才发现,换了元件之后就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