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ADC0832在LCD1602显示程序与连接图

楼主(2017-12-31):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LCD1602工作端口定义***/
sbit E=P2^2;
sbit RW=P2^1;
//sbit qp=P3^5;                                  /***清屏按键***/
sbit cs=P1^4;                                  /***adc0832端口定义***/
sbit clk=P1^5;
sbit di=P1^6;
sbit DO1=P1^7;
char table5[5];                                        /***用来存储数字转换成字符的***/
uint temp,i,time;                          /***速度、角度、循环/定时时间变量定义***/
uchar data2; //char型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1602写命令子程序***/
{        RW=0;
        RS=0;
        P0=com;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LCD1602写数字子程序***/
{        RW=0;
        RS=1;
        P0= dat;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1)           /***LCD1602在指定位置写字符子程序***/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
    else
    {
        write_com(0xC0 + x);
    }
    write_data( Data1);
}
void init()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
        E=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0x1);
}
void convector_num(uint x)          /***把数字 转化成 字符串***/
{
        if(x<100)
        {
        table5[0]=x/10+0x30;
        table5[1]=x%10+0x30;
        table5[2]=' ';
        table5[3]=' ';
        table5[4]=' ';
        }
        else if(x>=100)
        {
        table5[0]=x/100+0x30;
        table5[1]=(x/10)%10+0x30;
        table5[2]=x%10+0x30;
        table5[3]=' ';
        table5[4]=' ';
        }
}

void convector_float(float x)          /***把数字 转化成 float***/
{
        uint y=x*10;

        table5[0]=y/10+0x30;
        table5[1]='.';
        table5[2]=y%10+0x30;
        table5[3]=' ';
        table5[4]=' ';
}

void zhczfc(uint x)          /***把数字 转化成 字符串***/
{
        if(x<10)
        {
        table5[0]=x/1000+0x30;
        table5[1]= '.';
        table5[2]=x%1000/100+0x30;
        table5[3]= x%100/10+0x30;
        table5[4]= x%10+0x30;
        }
        if(x>=10)
        {
        table5[0]=x/10000+0x30;
        table5[1]=x%10000/1000+0x30;
        table5[2]= '.';
        table5[3]=x%1000/100+0x30;
        table5[4]= x%100/10+0x30;
        }
}

readadc0832()           /***adc0832数据量读取***/
{
        uchar j;
        data2=0;
        data2<<=3;
        data2|=3;
        cs=0;
        for(i=0;i<3;i++)
        {
                clk=0;
                delay(5);
                di=data2;
                data2>>=1;
                delay(5);
                clk=1;
                di=0 ;
        }
        clk=0;
        delay(5);
        clk=1;
        for(j=0;j<8;j++)
        {
                clk=0;
                delay(5);
                if(DO1==1)data2|=0x01;
                data2<<=1;
                delay(5) ;
                clk=1;
        }
        cs=1;
}

float voltage;        //电压值
void main()
{
        init();                                 /***lcd1602初始化***/
        delay(100);
        while(1)
        {
                readadc0832();

                convector_num(data2);
                for(i=0;i<5;i++)
                {
                        LCD_write_char(i,0,table5[i]);
                        delay(20);
                }

                voltage=data2*5.0/255;                  /***500为5*100,100为保留2位小数***/
                //zhczfc(data2);
                convector_float(voltage);
                for(i=0;i<5;i++)
                {
                        LCD_write_char(i,1,table5[i]);
                        delay(20);
                }
}
}

网友A(2019-08-01):
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