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s1302显示时秒分的十位数为什么除以16 啊 什么意思啊 求助

楼主(2017-12-31):
        DisplayData[0] = DIG_CODE[TIME[2]/16];                                //时
                DisplayData[1] = DIG_CODE[TIME[2]&0x0f];
这个ds1302显示时秒分的十位数为什么除以16 啊 什么意思啊,,数组DIG_CODE[TIME[2]&0x0f];里边可以放16进制的吗

网友A:
因为ds1302读出的是压缩BCD码,经这样转化后变十进制 注意: BCD就是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0-9共10个数字, 压缩,就是用一个字节,表示两位十进制数,比如21,对应的字节就是21H 非压缩 就是用一个字节 表示一位十进制数 比如21,对应的字节就是 02H ,01H 关于BCD码,压缩BCD码,和压缩BCD转十进制请 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