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频率计程序,很适合初学者

楼主(2017-12-31):
频率,很适合初学者

/*************************************************************************************
*  标题: *******************单片机频率计程序******************************************
*                                                                                                    *
*   1.通过本例程了解单片机检测频率原理。以及T0 T1定时计数器,设置计数功能方法。      *
*                                                                                                    *
*   2.连接方法:把1602液晶显示屏,正确的插到J6排针上(不要插歪),安装正确后,整个   *
*                    液晶屏在板卡内部。                                                   *
*                                                                                                    *
*    3.测试方法:P3.4口是波形输入口,P3.3口是方波输出口。用短接冒短接P3.4 P3.4就可以 *
*                            就可以在液晶屏上显示,P3.3方波的频率。                                                                 *
*                                                                                                    *
*    4.连接方法:无需其他跳线。                                                                                      *
*                                                                                                    *
*       Easy board 出品                                                                           *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boardini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602led.h"

sbit shuchu=P3^3;
unsigned long temp=0,num=0;
unsigned char time=0;
void main()
{
boardinit();  //板卡硬件初始化。
lcdinit_1602();        //1602液晶初始化。
//**************************************************************
  //定时器T1 初始化
TMOD=0x15; //设置定时器方式1(16位定时器)
TH1=0x4c; //定时器高八位装初值
TL1=0x00; //定时器低八位装初值 定时50ms
ET1=1; //允许定时器 1 产生中断 定时器0 设置 ET0=1;
TR1=1; //启动定时器 1定时器0 设置 TR0=1;
EA=1; //开总中断
//**************************************************************

//**************************************************************
  //定时器T1 初始化
TMOD=0x15; //设置定时器方式1(16位定时器)
TH0=0xff; //计数器高八位装初值
TL0=0xfe; //计数器低八位装初值 计数 1个
ET0=1; //允许定时器 0 产生中断 定时器0 设置 ET0=1;
TR0=1; //启动定时器 0定时器0 设置 TR0=1;
EA=1; //开总中断
//**************************************************************
   //Disp_1602(1,1,"  2011-09-10    ",16);
   //Disp_1602(1,2,"    00:00:00    ",16);
   Disp_1602(1,1,"      TEST      ",16);
   Disp_1602(1,2," F= 00000000 HZ ",16);
   //write_twoline_1602(5,10000000);
while(1)
{
           shuchu=0;
           delay(20);
           write_twoline_1602(5,num);//在液晶屏上显示频率
           shuchu=1;
           delay(20);
}

}
//*****************************************************************
  //计数器T0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emp++;
   TH0=0xff; //计数器高八位装初值
   TL0=0xfe; //计数器低八位装初值 计数 1个

}
//*****************************************************************
   //定时器T1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ime++;
   if(time==20)        //1s 定时时间到
         {
                 EA=0;
                time=0;
                num=temp;
                temp=0;

                TH0=0xff; //计数器高八位装初值
        TL0=0xfe; //计数器低八位装初值 计数 1个

                TH1=0x4c; //计数器高八位装初值
        TL1=0x00; //计数器低八位装初值 计数 1个
                EA=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