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测距显示个位数的问题

楼主:
改来改去算法  第三位都只显示0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time=TH0*256+TL0;

S=(time*1.56672)/100;

                 disbuff[0]=S*10%1000/100;
                 disbuff[1]=S*10%1000%100/10;
                 disbuff[2]=S*10%1000%100%10;
                           OLED_ShowChar(60, 2, ASCII[disbuff[0]]);
                           OLED_ShowChar(72, 2, ASCII[disbuff[1]]);
                           OLED_ShowChar(84, 2, ASCII[disbuff[2]]);
                        OLED_ShowChar(108, 2, ASCII[12]);        //显示M
                           OLED_ShowChar(120, 2, ASCII[12]);        //显示M

想请问下是什么原因?算法有错误吗?

网友A(2018-01-01):
你清楚time的单位吗?只有知道了这个,才能知道你的算法对不对。
time的单位是us=10^-6s。
所以,我的换算是:S=(long)(time*0.17);//算出来是mm
你再想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清楚time的单位吗?只有知道了这个,才能知道你的算法对不对。
time的单位是us=10^-6s。
所以,我的换 ...

谢谢大神!!有点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