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水电池充电器BTA26可控硅充电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8-01-01):
本人小白,60v水电池充电器一个,
充电器嗡嗡响,伴有发热现象,时冲时断,
把可控硅短接充电器输出只有60v,感觉电压有点低,
是环牛坏了吗?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先将变压器次级回路开路,如变压器很热为损坏,下一步将整流桥焊下测量,有任何正反向都通或都断
都是坏的,可控硅中间脚与两边脚都不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变压器次级回路开路,如变压器很热为损坏,下一步将整流桥焊下测量,有任何正反向都通或都断
都是坏的 ...

空载不发热,有检查了整流管也没坏,就是压降8v左右正常吗?整流没有电容,

网友B(2024-03-21):
嗡嗡响那就是波形不对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