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抢答器仿真和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8-01-01):
一个简单实用的抢答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pic.h>
__CONFIG(XT&WDTDIS);

#define TIMER1 (65536-2000)

unsigned char LED1=0;
unsigned char LED2=0;
unsigned char LED3=0;
unsigned char LED4=0;
unsigned char LED_L=0;
unsigned int time=0;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11]=
{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00,
};
void timer1init(void)//初始化
{
        T1CON=0X01; //打开定时器1
        TMR1IF=0; //清除TMR1中断标志
        TMR1IE=1; //TMR1中断允许
        TMR1H=TIMER1>>8; //赋初值,以便TMR1每2MS左右中断一次
        TMR1L=TIMER1;
        PIR1=0;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
        PEIE=1; //允许外围总中断 INTCON寄存器
        GIE=1; //总中断开关打开 INTCON寄存器

}
void interrupt T1(void)//中断处理
{
        if(TMR1IF==1)//如果是定时器1中断
        {
                time++;//利用time的值来判断时间
        TMR1IF=0;//清除定时器1中断标志
        TMR1H=TIMER1>>8;//重新复初值
        TMR1L=TIMER1;
        switch(LED_L)
        {
                case 0://点亮第一个数码管
                RE2=1;
                RE1=0;
                RE0=0;
                RA5=table[LED1];
                PORTB = table[LED1];
                LED_L = 1;
                break;
                case 1://点亮第二个数码管
                RE2=0;
                RE1=1;
                RE0=0;
                RA5=table[LED2];
                PORTB = table[LED2];
                LED_L = 2;
                break;
                case 2:
                RE2=1;
                RE1=1;
                RE0=0;
                RA5=table[LED3];
                PORTB = table[LED3];
                LED_L = 3;
                break;
                case 3:
                RE2=0;
                RE1=0;
                RE0=1;
                RA5=table[LED4];
                PORTB = table[LED4];
                LED_L = 0;
                break;
                default://语句d
                LED_L = 0;
                break;
        }
        }
}

delay(unsigned int n);
void port_set();
void ready();
void check();
void reset();

main()                                //主函数开始
{
        port_set();
        while(1)
        {
                RD7=1;
                ready();
                RD7=0;
                delay(5);
                check();
                reset();
        }
}                                        //主函数结束

void port_set()//端口设置
{
        int a=1,b=0;
        ADCON1=0X06;//初始化
        TRISA5=0;
        TRISA1=0;
        TRISB=0;
        TRISE=0;
        TRISD=0X01;
        PORTD=0XF0;
        timer1init();//定时器1初始化
        RA1=1;//使能138译码器
        LED1=0;//数码管1显示
        LED2=0;
        LED3=0;
        LED4=0;

}

void ready()//准备函数
{
        if(RD0==1)
        {
                delay(10);
                if(RD0==1)
                {
                        RD6=0;
                        RD5=0;
                        RD4=0;
                        LED4=8;
                        LED1=8;
                        LED2=8;
                        LED3=8;
                }
                while(RD0==1);
        }
}

void check()//校对函数,查看抢答成功
{
if(LED4==8)
                {
                        RD4=1;
                        if(RD0==1)
                        {
                                delay(10);
                                if(RD0==1)
                                {
                                        LED1=1;
                                        LED4=1;
                                        LED2=8;
                                        LED3=8;
                                }
                                while(RD0==1);
                        }
                        RD4=0;
                        delay(1);
                        RD5=1;
                        if(RD0==1)
                        {
                                delay(10);
                                if(RD0==1)
                                {

                                        LED2=2;
                                        LED4=2;
                                        LED1=8;
                                        LED3=8;
                                }
                                while(RD0==1);
                        }
                        RD5=0;
                        delay(1);
                        RD6=1;
                        if(RD0==1)
                        {
                                delay(10);
                                if(RD0==1)
                                {
                                        LED3=3;
                                        LED4=3;
                                        LED1=8;
                                        LED2=8;
                                }
                                while(RD0==1);
                        }
                        RD6=0;
                }
}

void reset()//当一轮抢答结束后,长按1s后复位
{
        if(LED4==1|LED4==2|LED4==3)
        {
                RD7=1;
                while(RD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