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while(1);时不运行,改为while(0);时运行?请大侠解释一下。

楼主(2018-01-0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8 i;
led=0x01;
delay(40000);
while(0);
{
for(i=0;i<8;i++)
  {
  led=(0x01<<i);
  delay(20000);
  }
for(i=0;i<7;i++)
{
led=_crol_(led,1);
  delay(30000);
}
for(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40000);
                }
}
}

网友A:
对于初学者的程序,我看到过很多很多这样的错误了!!!!!
编译器只能发现语法错误,不能发现逻辑错误。
你的错误,就是在while(1)后面,跟了个分号,所以后面的语句都不执行了。你改成while(0);,这条循环语句就不执行了,所以后面的执行起来。
51在main的所有语句都执行完后,会自动又从头执行起来,所以看起来是循环了,但不是你的while起的作用。

网友B:
把分号去掉加一个大括号例如:while(1){包括后面的内容},要不就是while(0);后面不用的大括号

网友C:
while(0);就直接结束了,没有循环体的

网友D:
while(0);相当于没有

网友E:
while(1);  1是真所以运行,0是假停止。

网友F:
多了个分号

楼主:
谢谢啊!大侠们

网友G:
while(1);这句会一直执行后面这句空语句,你写错了应该
改成0,就不执行,当然会跳过这个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