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51单片机的方法!初中毕业

楼主(2018-01-01):
农村初中毕业,从哪步开始学习?多谢前辈!!!!

网友A:
首先要了解——学习单片机有哪些内容,可以干什么。
1、单片机学习内容包括两个大方面:
(1)软件方面:要学习C语言或汇编语言,需要会一个相应的编程软件(通常是Kiel)
(2)硬件方面:单片机是一台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的计算机,它的资源有些什么要熟练掌握;单片机自己没有输入、输出设备,需要你用电路,搭建单片机的外围设备,这样单片机就可以有功能了;那些外围设备,多得浩如烟海,一般是用到什么学习什么,没人可以学完。
2、学习条件:
综上所述,学习单片机,必须要有这些硬件:(1)一台个人电脑,可以是台式机,也可以是笔记本,编程用;(2)一块单片机开发板,做试验用(网上很多,可以选择一种,才开始不要想高大全——其实是做不到的,那样会增加学习难度);(3)若干种类的学习资源,如知识书籍、教学视频、练习例程等等(一般网上购买开发板,商家都会或多或少提供一些基础的东西,把它们学习懂,就可以深入学习,不一定要多、全,其实才开始时,很多资料你用不上,后来学会了,就可以自己找资料的);(4)新手才开始入门阶段,最最好有一位学长带一带,可以少走弯路;像你现在已经可以在这里发帖子,说明你已经知道,有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很重要。
3、学习方法:
总的来说,就是实践出真知。一本教程上是这样说的:一个要领,四个步骤
学习单片机的要领就是:在实践中成长。
第一步:鹦鹉学舌——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第二步:依葫芦画瓢——懂了别人为什么那么做,我自己做做试试(绝不是复制粘贴,那样什么都学不到)
第三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人的好方法、别人的好习惯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方法和习惯
第四步:理论实践结合,温故知新——你已经入门了

网友B:
学习C语言和51单片机硬件知识,多学多练

网友C:
到淘宝上买个板子边看边学,对了也要买本书学习基础的知识

网友D:
初中毕业,还是农村初中毕业,学单片机的基础差,很吃力,不符合扬长避短原则。

网友E:
在淘宝上买单片机的板子,视频,根据视频多学多练。

网友F:
入这个坑想学好,是需要有慧根和勤学好问的,而且也挺烧钱的,关键是还得忍受得了枯燥乏味的时光。

网友G:
建议你买个51单片机板子  对着视频学   其实单片机不难 难的是各种资料的搜集  很多都是英文的  中文的资料相对较少

网友H:
网上教程大把的,实在点就是买个板子琢磨去,不贵,好点的就3,400块钱,而且带很多例子教程

网友I:
先看C语言

网友J:
郭天祥视频,比较基础

网友K:
先买个单片机,看视频一步一步来

网友L:
对照开发板学习理解

网友M:
从c语言开始吧,然后焊一个最小系统或者protues仿真自己的程序,个人觉得汇编语言更容易但是已经落后了,有兴趣的话我认为汇编入门更简单

网友N:
为啥想学这个呢,,首先要学会使用protues以及keil软件,然后再去淘宝搜索单片机模板,

网友O:
建议先基础应用后了解原理,另外语言等是必须提前学习的

网友P:
如果自学 建议淘宝上买at89c51开发板学习,菜鸟不二选择

网友Q:
如何学习单片机
       在错误的道路上日夜兼程,最终也无法成功,方法和思路绝对是第一重要的。一些学技术的同学,往往看到这类章节会直接跳过去,因为大多数类似章节都是废话连篇。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本章节讲到的学习单片机的方法,都是我们学习单片机的无数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的瑰宝。因为我们披荆斩棘,开辟了道路,所以可以告诉你路在何方;也因为我们摸过烧红的铁块,烫了手,所以也可以告诉你教训和代价是什么。希望各位都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1.1 学什么单片机
      单片机的型号那么多,如何选取一款合适的进行学习?如果身边有比较现成的学习单片机的条件,有什么条件就学习什么型号。比如,你所在的公司刚好用到某个型号单片机,那么就方便多了。开发板不用购买,直接用公司现成的板子,指导老师到处是,公司的工程师,只要你耐心虚心的不耻上问,相信他们都愿意帮你解答问题。或者你跟着学习的导师,正在使用某个型号的单片机开发产品,那么同样的道理,你也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直接跟着学就行了。单片机型号虽然众多,看起来纷繁复杂,其实它们的基本原理、基本用法都是相通的,只要熟练掌握其中一种,其它的都可以触类旁通,快速上手了。
      如果你这些条件都没有,那就跟着我学吧,我建议你学习51单片机。为什么呢?虽然现在单片机种类和型号非常多,每个型号都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哪个型号也没有早期51单片机那般风光和火爆,虽然现在地位不是那么高了,但是因为51单片机积累的资料非常多,大家学起来就会拥有众多的参考资料,所以上手肯定比其他型号的要快一些。如果你学习稍微偏门的单片机,可能一个简单的软件问题就要折腾你好长时间,不仅仅浪费了你的学习时间,更重要的是打击了学习单片机的信心。
      那么是不是每种单片机我们都要学一遍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大家跟着我来学习51单片机,必须得跟着学会举一反三和融会贯通的能力。单片机型号那么多,挨个学下来估计头发白了也学不完,所以大家跟着我学51单片机,不能仅仅当做51来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当做“单片机”来学,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教程,把所有的单片机的内部资源都搞清楚弄明白,每个内部模块的用法理解透彻,这样当你遇到一个从没有用过的单片机,也就知道如何下手去使用它进行开发了。
1.2 如何学习单片机
      前边提到过,单片机是一门实用技术,我们学习它已经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了,我给大家总结了单片机的学习方法是:一个要领,四个步骤。
      学习单片机的要领就是:在实践中成长,In Doing We Learn!
      学射箭,你得去拉弓,整天只摆造型肯定不行;学游泳,你得下水扑腾,整天在岸上做模仿活动不行;学开车,你得坐车上去开,坐沙发上肯定学不会。同样的道理,学单片机,整天盯着单片机书看肯定不行,你也必须得亲自动手去练。
      没有不下水就学会游泳成为游泳健将的,没有不到车上练就能成为赛车手的,这点大家都清楚,可为什么那么多人学单片机的时候,总是只抱着一本书看呢。第一,我们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的学习模式都是如此,学什么东西主要都是靠看书,应付书面考试;第二,很多人想实践却不太清楚该怎么去实践。
遇到问题查下书比直接看书的效果要好过百倍。不是不让大家看书,而是看了一点以后,要马上去实践验证,然后再回头结合实践的结果,理解书上的内容。从这个地方,大家要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在学实际技术的过程中,和应付考试不同,书上的内容不需要你去硬性记忆,书是用来查的,不是用来背的。

网友R:
建议先买相关的基础书籍去看看 学习C语言和51单片机硬件知识,多学多练

网友S:
买开发板

网友D:
初中毕业,玩玩单片机,可以。但要靠它吃饭,很难!劝你现实些。

网友T:
你可以上淘宝买一些书本,可以自学的

网友U:
你可以从图书馆借阅51单片机的书籍来看

网友V: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同志;捋起袖子加油干嘛

网友W:
按照DIY教程多做几个项目。单单学理论会消磨你的热情。

网友X:
可以先买一块开发板,结合到郭天祥的视频教程看,感觉浅显易懂,要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平时多加练习,从点亮LED灯到操控数码管,积累到一定的经验,可以制作一些小作品,比如万年历,温度传感器,电机调速等。学到一定程度,可以逐步往上加深,比如可以学习STM32。

网友Y:
先从C语言的基础学吧,最好同时买开发板,边学边练

网友Z:
建议先看基础教程,然后买个开发板或者自己画一个开发板来调软件,写一个万年历和时钟最是能锻炼新手。

网友AA:
先从简单的入手,比如51单片机或者买个树莓派了解了解

网友AB:
看天狼星的视频会有帮助,或者郭天祥的,虽然51已经out了但是对于加强对寄存器的了解还是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