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百特si4463调试终于成功

楼主(2018-01-01):
为什么标题写亿百特为开头,因为他们的资料在网上没找到人用过,所以当作关键词,为以后的人铺路,废话不说步入正题

si4463调试了很久了,有一个月,不好使,在2017 12 31日调到11.30半夜还是没好,以为2017是调不出来了,于是今天2018 01 01上午我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来个开年大吉,调试了一上午,因为我没有示波器,没有逻辑分析仪,只能把时钟调到很慢去实验,先不说别的了,shang'chuan程序,模块是如图的,我再去试试1w'的模块好使在发别的

4463收发 - c8t6模拟spi.rar

网友A:
下面是楼主的接受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beep.h"
#include "si4463.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void)
{
        //        u16 t=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BEEP_Init();BEEP=1;
          TIM3_Int_Init(4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主要用于喂狗500ms一次6
        //  IWDG_Init(6,625);    //与分频数为4*2^6=256,重载值为625,溢出时间为256*625/40=4000ms=4s   4s没喂就复位
                 flag_interrupt_4463=0;//清除标志位
          RF433_GPIO_config();
          EXTI_RF433Configuration();
          SI446X_RESET( );  //SI446X 模块复位
          SI446X_CONFIG_INIT( );  //SI446X 模块初始化配置函数
          SI446X_SET_PROPERTY_1(PA_PWR_LVL, 0X7F);
          SI446X_START_RX( 0, 0, PACKET_LENGTH,8,8,8 );  //接收状态
//     memset(Si4463_rxbuffer,0,10);//清空接受缓存
         BEEP=0;

                while(1)
                {
                                if(si4463irq==0)
                                {
                                        flag_interrupt_4463=0;//清除标志位
                                        SI446X_INT_STATUS( Si4463_rxbuffer );    //读状态寄存器
                                        if( Si4463_rxbuffer[3] & ( 1<<4 ) )     //接收中断产生 收到有效数据包
                                        {
                                                g_length = SI446X_READ_PACKET( Si4463_rxbuffer );//未知
                                                g_Si4463_RecvFlag=1;//未知
                                                SI446X_START_RX( 0, 0, PACKET_LENGTH,8,8,8 );
                                                if(Si4463_rxbuffer[1]==0x50)
                                                {
                                                    memset(Si4463_rxbuffer,0,10);//清空接受缓存
                                                          BEEP=!BEEP;
                                                }
                                                SI446X_CONFIG_INIT();   // ??????,?????WDS??????
                                                SI446X_START_RX(0, 0, PACKET_LENGTH, 8, 8, 8);  // ??????
                                        }
                                        if (Si4463_rxbuffer[3] & ( 1<<5 ))    //发送中断
                                        {
                                                SI446X_START_RX( 0, 0, PACKET_LENGTH,8,8,8 );    //接收状态
                                        }
                        }
                                if(send_adc_flag>100)//大约1s钟改变一次状态
                                {
                                        send_adc_flag=0;
                                        LED0=!LED0;
        }
                }
}

网友B:
问下楼主你这为什么要加看门狗,之前我调过sx1278过一段时间程序就跑飞了,不得已才加的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你这为什么要加看门狗,之前我调过sx1278过一段时间程序就跑飞了,不得已才加的看门狗

有免费的资源为何不用,闲置也是可惜,我的看门狗好像注释掉没用,stm32,调试的时候看门狗开着调试不了,这个还得看你们特殊应用,加不加都行,看场合,无线吗,无人控制,跑死了懒得去复位

楼主:
扔个STM32f4的模拟和硬件spi通信4463的程序

网友C(2019-04-30):
好东西,我也买的亿百特si4463模块,但是一直没调通。

网友D(2020-06-23):
有没有stm32f103得,我得模块和楼主一模一样,也没有示波器和频率分析仪,楼主能不能稍微指导一下。

网友E(2022-02-24):
亿百特si446好用

网友F:
我也扔一个SI4463直接传输的代码

网友G(2023-03-29):
这个代码对我太有用了,本人正在学习si4463,希望前辈们多多帮助我。

网友H(2023-12-25):
真的太有用了,支持楼主

网友I(2024-03-21):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我也买的亿百特si4463模块,但是一直没调通。

官网上有很多Dem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