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ne555光控+喇叭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1-01):
这是一个关于光控的电路图,随着光源的强弱发出不同声音。谁能分析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B:
前一个555是用来个后面555一个频率
也可以说  产生必要的高低电平
后一个555
看上面有一个光敏电阻接在555的2,6脚上

先来说明一下  光敏电阻是  有光的时候电阻值是低的
反之 没光时是高的
这样产生的  不同的电压差
也可以说   随着光源的强弱发出不同声音

如果要算的话
第一个555震荡周期
公式;
输出高电平时间 T=(R1+R2)Cln2
输出低电平时间T=R2Cln2
振荡周期 T=(R1+2R2)Cln2
答案;
高电平时间3s左右
   周期时间6s左右
       占空比50%左右
看得出是一个正常的cp脉冲
让喇叭有一个频率

第二个555
是控制光的
如上面的公式计算就行

三极管是控制开关 也就是开关作用
555的电流不能直接驱动喇叭
只能像这样子做
三极管导通 vcc直接过
这样电流就够了

网友B:
最好在喇叭上面接一个电阻
大概1k左右
因为喇叭的电阻值很小
想测请有模拟表测(指针表)
防止烧了喇叭

网友B:
我忘说了
还有555的4脚是使能端
高电平输出
低电平输出0
所以第一个555输出的cp脉冲(方波)
影响后一个555输出的波形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在cp脉冲上的pwm(脉冲调宽)
有固定的频率 有变化的因素

网友C:
前一个555震荡产生音频信号,控制后一个555光控。即后一个555检测到光信号时,输出音频信号,驱动喇叭发声。

网友D:
学习了,大侠们,高人啊

网友A:
谢谢大家拉,抱歉没有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