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控制仿真与代码

楼主(2018-01-01):
有源程序加仿真
完成调试后参考第五温室控制案例,改用L298N驱动实现同样的功能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S1_ON()   (P3 & (1<<5)) == 0x00     //正转
#define S2_ON()   (P3 & (1<<6)) == 0x00          //停转
#define S3_ON()   (P3 & (1<<7)) == 0x00                   //反转
#define Forward            0                                                                 //正转指示灯
#define Stop               1                                                                 //停转指示灯
#define Backward           2                                                                 //反转指示灯
sbit M_DIR = P1^0;                                                                   //方向控制
sbit M_PWM = P1^1;                                                                        //PWM调速控制
sbit Key_INC = P3^0;                                                                  //加速键
sbit Key_DEC = P3^1;                                                                   //减速键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us(INT16U x)
{
   for(; x>0; x--)
   _nop_();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t speed = 200;                                                                 //默认初始速度
   while(1)
   {
      if (S2_ON())                                //切换到S2位置时表示停转
          {
            P0 = ~(1<<Stop);                          //停转指示灯亮
                M_DIR = 0; M_PWM = 0;                             //控制停转
                continue;                        //跳过下面的代码,提前下一秒循环
   }
   //方向控制
   if (S1_ON())                          //S1合上为正向
   {
       M_DIR = 0; P0=~(1<<Forward);
         }
         else
         if  (S3_ON())
         {
                   M_DIR = 1; P0 = ~(1<<Backward);
         }

         //案件调速控制                        //S3合上为反向
……………………

网友A(2019-01-23):
焊了这个电路,想试一下.

网友B:
年前就在做这个PWM电机调速,不过当时没有发现好资料,今天试试这个,希望能搞下去,谢谢楼主

网友C(2019-06-10):
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2020-01-02):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正在学习。

能给一下代码吗 谢谢

网友D:
收到能回复一下吗 兄弟 很着急 我也想要这个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