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M2302湿度温度+lcd1602+蓝牙

楼主(2018-01-01):
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搞出了89C51单片机控制AM2302湿度温度传感器+lcd1602+蓝牙上显示!
被店家坑死喽,还好我会改电路,把传感器模块的电路改为单总线模式,接法如图:(一定记得接地哦)

实物图:

实物图

实物图

手绘电路原理图:

接线方法

接线方法

电路板封装图

电路板封装图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这是部分程序:

/*
humidity  RH就是相对湿度        日常生活中所指的湿度为相对湿度,%rh表示
温度(temperature)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WELCOME ";
uchar code table0[]="T:       'C";
uchar code table1[]="RH:      %";
uchar code table2[]="Sensor Not";
uchar code table3[]="Connected";
uchar code table4[]="Check wrong";

sbit Sensor_SDA = P3^4;
sbit lcdrs=P1^3;
sbit lcdwr=P1^4;
sbit lcden=P1^5;
/*
sbit lcdrs=P2^6;
sbit lcdwr=P2^5;
sbit lcden=P2^7;
*/
uchar Sensor_Data[5]={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Sensor_AnswerFlag;  //收到起始标志位
uchar Sensor_ErrorFlag;   //读取传感器错误标志
uchar Sensor_Check;                  //校验和
uint Sys_CNT;
uint Tmp;
uint T;
uint Rh;
uint t0;
uchar num;
uchar flag;

void sendDataToProcessing(char symbol, int dat);                //串发送数据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sendDataToProcessing(char symbol, int dat )
{
    putchar(symbol);
        printf("%d\r\n",dat);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char putchar(unsigned char dat)
{
        TI=0;
        SBUF=dat;
        while(!TI);
        TI=0;
        return SBUF;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3;y>0;y--);
}

/********************************************\
|* 功能: 延时        晶振为12M时                                    *|
|*  t = 1 为 20us  然后成倍增加10us左右                *|
\********************************************/
void Delay_N10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_nop_();
   }
}
/********************************************\
|* 功能: 延时        晶振为12M时                                        *|
|* 延时大约 1ms                                                            *|
\********************************************/
void Delay_N1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j=t;j>0;j--)
     for(i=124;i>0;i--);  //延时大约 1ms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rs=0;
        P0=com;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入数据
{
        lcdrs=1;
        P0=date;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diyihang(uint z)                          //第一行
{
        z--;
        write_com(0x80+z);
}
void dierhang(uint z)                           //第二行
{
        z--;
        write_com(0x80+0x40+z);
}
void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
        lcdwr=0;
        lcden=0;
        write_com(0x38);//模式
        write_com(0x0c);//无光标不闪
        write_com(0x01);//清屏

        diyihang(1);                                                //显示位置 第一行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e(table0[num]);                         //显示"    温度 ";
                //delay(10);
        }

        dierhang(1);                                                //换行显示 第二行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显示"RH:      %";
                //delay(10);
        }
}
void Clear_Data (void)
{
        int i;
        for(i=0;i<5;i++)
        {
           Sensor_Data[i] = 0x00;
        }                                                                        //接收数据清零
}

/********************************************\
|* 功能: 读传感器发送的单个字节                *|
\********************************************/
unsigned char Read_SensorData(void)                         //读取传感器信号
{
        unsigned char i,cnt;
        unsigned char buffer,tmp;
        buffer = 0;
        for(i=0;i<8;i++)
        {
                cnt=0;
                while(!Sensor_SDA)        //检测上次低电平是否结束
                {
                  if(++cnt >= 300)
                   {
                          break;
                   }
                }
                //延时Min=26us Max50us 跳过数据"0" 的高电平
                Delay_N10us(2);         //延时30us

                //判断传感器发送数据位
                tmp =0;
                if(Sensor_SDA)
                {
                  tmp = 1;
                }
                cnt =0;
                while(Sensor_SDA)                //等待高电平 结束
                {
                           if(++cnt >= 200)
                        {
                          break;
                        }
                }
                buffer <<=1;
                buffer |= tmp;
        }
        return buffer;
  }

/********************************************\
|* 功能: 读传感器                              *|
\********************************************/
unsigned char Read_Sensor(void)
{
        unsigned char i;
        //主机拉低(Min=800US Max=20Ms)
    Sensor_SDA = 0;
        Delay_N1ms(2);  //延时2Ms

        //释放总线 延时(Min=30us Max=50us)
        Sensor_SDA = 1;
        Delay_N10us(2);//延时3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传感器响应信号
        Sensor_SDA = 1;

        Sensor_AnswerFlag = 0;  // 传感器响应标志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Sensor_SDA == 0)
        {
           Sensor_AnswerFlag = 1;//收到起始信号

           Sys_CNT = 0;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Sensor_SDA))
           {
             if(++Sys_CNT>300) //防止进入死循环
                 {
                   Sensor_ErrorFlag = 1;
                   return 0;
                 }
           }

            Sys_CNT = 0;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Sensor_SDA))
            {
               if(++Sys_CNT>300) //防止进入死循环
                   {
                     Sensor_ErrorFlag = 1;
                     return 0;
                   }
            }

                                                                                                /*****************************************************************************************\
                                                                                                |*      // 数据接收        传感器共发送40位数据                                                                                                  *|
                                                                                                |*            // 即5个字节 高位先送  5个字节分别为湿度高位 湿度低位 温度高位 温度低位 校验和         *|
                                                                                                |*            // 校验和为:湿度高位+湿度低位+温度高位+温度低位                                       *|
                                                                                                \*****************************************************************************************/
            for(i=0;i<5;i++)
            {
              Sensor_Data[i] = Read_SensorData();
            }
        }
        else
        {
          Sensor_AnswerFlag = 0;          // 未收到传感器响应
        }
        return 1;
}
void display()                                                                         //显示
{
        Tmp = Sensor_Data[2]*256+Sensor_Data[3];        // 温度高位 温度低位
        T=Tmp/10;
        diyihang(5);                                                                  //第一行第5个位置开始显示
        write_date(Tmp/100%10 + '0');                                        //十位
        write_date(Tmp/10%10 + '0');                                        //个位
        write_date('.');                                                                //小数点
        write_date(Tmp%10 + '0');                                                 //小数位

        Tmp = Sensor_Data[0]*256+Sensor_Data[1];         //湿度高位 湿度低位
        Rh=Tmp/10;
        dierhang(5);                                                                 //第二行第5个位置开始显示
        write_date(Tmp/100%10 + '0');                                        //十位
        write_date(Tmp/10%10 + '0');                                        //个位
        write_date('.');                                                                //小数点
        write_date(Tmp%10 + '0');                                                 //小数位
}
void check_and_display()
{
        if(Sensor_AnswerFlag == 1)
        {
                Sensor_Check = Sensor_Data[0]+Sensor_Data[1]+Sensor_Data[2]+Sensor_Data[3];

                if(Sensor_Check ==Sensor_Data[4])        /*校验成功        */
                {
                        if(flag == 1)
                        {
                                flag = 0;
                                write_com(0x01);//清屏
                                diyihang(1);//显示位置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e(table0[num]);         //显示温度
                                        //delay(10);
                                }
                                dierhang(1);//换行显示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显示RH:....%
                                        //delay(10);
                                }
                        }
                        display();                                                                  //显示温度  湿度
                }
                else                                                                /*校验失败*/
                {
                         write_com(0x01);//清屏
                        diyihang(1);//显示位置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e(table4[num]);        //显示 Check wrong
                                //delay(10);
                        }
                        flag=1;
                }
        }
        else                                                                    /*没有连接上 */
        {
                write_com(0x01);//清屏
                diyihang(1);//显示位置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e(table2[num]);           //显示 Sensor Not
                        //delay(10);
                }
                dierhang(1);//换行显示
                for(num=0;num<8;num++)
                {
                        write_date(table3[num]);                //显示  Connected
                        //delay(10);
                }
                flag=1;
        }
}

/*void init_t0()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t_Timer0();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init_1602();
        while(1)
        {

                Delay_N1ms(2000);          // 延时 2S(两次读取间隔至少2S)
                Clear_Data();         // 清除收到数据
                Read_Sensor();                  // 读取传感器数据
                check_and_display();  // 检测并显示数据
                sendDataToProcessing('T',T);   //发送脉率值
                sendDataToProcessing('H',Rh);   //发送脉率值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300)
   {
    num=0;
        }
}

湿度 温度 蓝牙 lcd1602.zip

程序

原理图,封装图

单总线方式

网友A(2018-03-09):
非常感谢!。咱们互相帮助吧。

非常好的资料。 下载学习下

网友B:
楼主,DHT22说明书上不是说1脚VCC,2脚SDA,4脚GND,3脚悬空的吗?
是要把3,4接到GND才能准确读数吗

网友B:
楼主,DHT22说明书上不是说1:VCC  2:SDA   3.NC   4.GND 的吗?是要将3,4接GND才能正确读数吗?急

网友C(2018-08-23):
//楼主,DHT22说明书上不是说1:VCC  2:SDA   3.NC   4.GND 的吗?是要将3,4接GND才能正确读数吗?急//
3脚接不接都可以,本来就是空脚。

网友C:
附件的程序有问题,和帖子的内容有差异,对不上!

网友D(2018-10-28):
有没有蓝牙E4A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