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三极管非门

楼主(2018-01-01):
三极管做一个非门,连到51单片机上,基极和集电极上的电阻阻值应该怎样算

网友A:
假设你需要发射极电流为I,基极和集电极上使用相同的电阻R,那么有 I = 5v/R + (5V-0.7V)/R = 9.3V/R
R = 9.3V/I,要让I<=1mA,R应>=9.3k

网友B:
不要算了,取经验数据。基极取1k,集电极取10k,前提是三极管贝塔要100以上。你真要学计算方法,请阅读模电数电经典教材,不是简单理解的。你提计算方法,说明你妹学过或没学好,网上即使有人能解答清楚,你也理解不了!!!

网友C:
只说基极:
1、先查一下所用的IO在输出1时能提供多大的电流?设为Imax。
2、标准TTL高电平是3.6V,单片机在输出电流时IO口电压会变低,但在输出为Imax会保证其为3.6V。
3、三极管基极对地取0.7V的压降。
4、所以最小的基极电阻是:(3.6-0.7)/Imax。(最大电阻由三极管的C极电流转成基极电流决定,自己以葫芦画瓢。)

Imax在不同模式、不同单片机、不同的端口时,常用值有:50uA、1mA、20mA、24mA……
所以你要查手册。

网友D:
#在假设你需要发射极电流为I,基极和集电极上使用相同的电阻R,那么有 I = 5v/R + (5V-0.7V)/R = 9.3V/R R = 9.3V/I,要让I<=1mA,R应>=9.3这里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