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线调光控制台灯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01):
大家好。最近准备试做一个台灯。红外线和按钮同时控制调光的。红外线采用查询into后计时的方式解码。程序编完后只用遥控可以,只用按键控制也可以。但如果用遥控后,再用按键就不行了,不知为什么?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不是电路问题,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B:
是你的扫键程序与查询into的构思不好。程序执行的时间按排不妥当。
记住:单片机的软件(CPU)在任何时间刻只能做一件事。
你合理的规划一下,千万不要让程序做一不做二,要以最短的时间轮流进行扫键与处理红外事件。
不能查键就顾不上红外,处理红外又顾不上查键。
提示:全部用中断来做。用单片机中的硬件资源代替软件的硬等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扫键程序与查询into的构思不好。程序执行的时间按排不妥当。
记住:单片机的软件(CPU)在任何时间 ...

讲得好!
其实,红外用中断就好了,查键随时查。
中断的作用,就是对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红外信号这种突发事件。多件事儿都想适时执行,就只有用中断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扫键程序与查询into的构思不好。程序执行的时间按排不妥当。
记住:单片机的软件(CPU)在任何时间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扫键程序与查询into的构思不好。程序执行的时间按排不妥当。
记住:单片机的软件(CPU)在任何时间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6;
sbit K2=P3^7;
sbit JD1=P1^0;
sbit JD2=P1^1;
sbit JD3=P1^2;
sbit IR=P3^2;

bit kg;

uchar kval;

uchar a[4];
uint lowtime,hightime;

bit decode(void)
{
    uchar i,j;
        uchar temp;
        for(i=0;i<4;i++)
        {
          for(j=0;j<8;j++)
           {
             temp=temp>>1;
                 TH0=0;
                 TL0=0;
                 TR0=1;
                 while(IR==0);
                 TR0=0;
                 lowtime=TH0*256+TL0;
                 TH0=0;
                 TL0=0;
                 TR0=1;
                 while(IR==1);
                 TR0=0;
                 hightime=TH0*256+TL0;
                 if((lowtime<370)||(lowtime>640))
                 return 0;
                 if((hightime>420)&&(hightime<620))
                 temp=temp&0x7f;
                 if((hightime>1300)&&(hightime<1800))
                 temp=temp|0x80;
                }
                a[i]=temp;
        }
        if(a[2]=~a[3])
        {
        return 1;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TH0=0;
  TL0=0;
  TR0=1;
  while(IR==0);
  TR0=0;
  lowtime=TH0*256+TL0;
  TH0=0;
  TL0=0;
  TR0=1;
  while(IR==1);
  TR0=0;
  hightime=TH0*256+TL0;
  if((lowtime>7800)&&(lowtime<8800)&&(hightime>3600)&&(hightime<4700))
   {
      if(decode()==1)
          {
           if(a[2]==0x0c)
             {
            JD1=0;JD2=1;JD3=1;
                }
           if(a[2]==0x18)
           {
            JD1=0;JD2=0;JD3=1;
                }
           if(a[2]==0x5e)
           {
            JD1=0;JD2=0;JD3=0;
                }
           }
        }
        EX0=1;
}

delay()
{
uchar n,m;
for(n=0;n<200;n++)
for(m=0;m<100;m++);
}

void timeint() interrupt 3
{
  TR1=0;
  if(K1==0)
    {
         delay();
          if(K1==0)
          {
           JD1=0;JD2=1;JD3=1;
           }
        }
   if(K2==0)
     {
          delay();
           if(K2==0)
           {
            JD1=0;JD2=0;JD3=1;
                }
         }
   TH1=0X00;
   TL1=0XDC;
   TR1=1;
   }

void main()
{
EA=1;
EX0=1;
ET0=1;
ET1=1;
IT0=1;
TMOD=0X01;
TR0=0;
TH1=0X00;
TL1=0XDC;
TR1=1;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扫键程序与查询into的构思不好。程序执行的时间按排不妥当。
记住:单片机的软件(CPU)在任何时间 ...

刚才是我程序的源代码,麻烦您给看看

楼主:
想用红外线遥控和按钮同时控制继电器,但按如下程序如果单独用遥控没问题,单独用按钮也没问题,但不能同时使用,不知为什么?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6;
sbit K2=P3^7;
sbit JD1=P1^0;
sbit JD2=P1^1;
sbit JD3=P1^2;
sbit IR=P3^2;

bit kg;

uchar kval;

uchar a[4];
uint lowtime,hightime;

bit decode(void)
{
    uchar i,j;
        uchar temp;
        for(i=0;i<4;i++)
        {
          for(j=0;j<8;j++)
           {
             temp=temp>>1;
                 TH0=0;
                 TL0=0;
                 TR0=1;
                 while(IR==0);
                 TR0=0;
                 lowtime=TH0*256+TL0;
                 TH0=0;
                 TL0=0;
                 TR0=1;
                 while(IR==1);
                 TR0=0;
                 hightime=TH0*256+TL0;
                 if((lowtime<370)||(lowtime>640))
                 return 0;
                 if((hightime>420)&&(hightime<620))
                 temp=temp&0x7f;
                 if((hightime>1300)&&(hightime<1800))
                 temp=temp|0x80;
                }
                a[i]=temp;
        }
        if(a[2]=~a[3])
        {
        return 1;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TH0=0;
  TL0=0;
  TR0=1;
  while(IR==0);
  TR0=0;
  lowtime=TH0*256+TL0;
  TH0=0;
  TL0=0;
  TR0=1;
  while(IR==1);
  TR0=0;
  hightime=TH0*256+TL0;
  if((lowtime>7800)&&(lowtime<8800)&&(hightime>3600)&&(hightime<4700))
   {
      if(decode()==1)
          {
           if(a[2]==0x0c)
             {
            JD1=0;JD2=1;JD3=1;
                }
           if(a[2]==0x18)
           {
            JD1=0;JD2=0;JD3=1;
                }
           if(a[2]==0x5e)
           {
            JD1=0;JD2=0;JD3=0;
                }
           }
        }
        EX0=1;
}

delay()
{
uchar n,m;
for(n=0;n<200;n++)
for(m=0;m<100;m++);
}

void timeint() interrupt 3
{
  TR1=0;
  if(K1==0)
    {
         delay();
          if(K1==0)
          {
           JD1=0;JD2=1;JD3=1;
           }
        }
   if(K2==0)
     {
          delay();
           if(K2==0)
           {
            JD1=0;JD2=0;JD3=1;
                }
         }
   TH1=0X00;
   TL1=0XDC;
   TR1=1;
   }

void main()
{
EA=1;
EX0=1;
ET0=1;
ET1=1;
IT0=1;
TMOD=0X01;
TR0=0;
TH1=0X00;
TL1=0XDC;
TR1=1;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