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OD&=0x0f;TMOD|=0x01; 这两句单片机代码什么意思?

楼主(2018-01-01):
TMOD&=0x0f;
  TMOD|=0x01;

网友A:
TMOD是一个不能位寻址的寄存器,所以用此种方法赋值。
TMOD&=0x0f的意思是:TMOD=(TMOD&0x0f),&与运算的作用是“有0得0”,则这条语句,让TMOD高四位清零,并保存低四位不变化。
TMOD|=0x01的意思是:TMOD=(TMOD|0x01),|或运算的作用是“有1得1”,则这条语句,让TMOD低四位其它位不变,选择定时器0工作方式为方式1,即16位定时器。

网友B:
按位与和按位或,这样是为了不影响其他函数调用TMOD的其他功能。

网友C:
你写错了,应该是:
        TMOD &= 0xF0;                //清除定时器0模式位
        TMOD |= 0x01;                //设置为定时器0模式

网友D:
你那个是定时器的工作方式选择,定时器在MCU中有两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定时器,主要用来定义定时器的工作方式,低四位呢是用来控制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的,高四位是用来定义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的,TMOD=0x11.就是0001 0001这样的话,就是两个定器一起定义了,两个都用了,两个定时器都为工作方式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TMOD是一个不能位寻址的寄存器,所以用此种方法赋值。
TMOD&=0x0f的意思是:TMOD=(TMOD&0x0f),&与运算 ...

新手稍稍补充一下,0x是16进制标志,0xf0对应的二进制是1111 0000共8位,TMOD这些个寄存器都是8位的 ,也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把寄存器的各个位置写成你想要的数值(0或1)。

网友F:
设置tmod控制字

网友G:
查一下TMOD各个位的功能,就清楚其目的了。
也就知道还可以用其它方式来做这件事。

楼主:
那和直接让TMOD=0x01有什么区别;

网友H(2021-05-27):
引用 楼主:
那和直接让TMOD=0x01有什么区别;

结果一样但那么做可靠 因为假设之前定义第7位是1即0x80 这里再=0x01 之前的设定就被清除了 那么最终TMOD就不是0x81 而是0x01 就错了

网友I:
遇到这种问题,首先你要先了解与运算和或运算到底怎么回事?
拿本子来验算一下,要不然下次碰到类似的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
要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网友J(2023-09-22):
引用 网友H:
结果一样但那么做可靠 因为假设之前定义第7位是1即0x80 这里再=0x01 之前的设定就被清除了 那么最终TMOD ...

其实很简单,TMOD |=0x01  //(0000 0001) 只对最低位赋1,设置T0定时器为工作方式1,其他定时器的工作方式和以前一样,不受影响。 如果是 TMOD=0x01,之前有其他定时器在工作,它的TMOD值就被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