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空载输出电压不准确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8-01-01):
设计开关电源,空载输出的电压超高,如12v输出,实际测量得18v,3.3v输出,测得空载电压3.8v,但是接上负载后,电压就很接近要求的输出电压。这样的电源稳压精度达不到要求啊,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A:
从新从网上下载3842驱动的开关电源,从新设计就成功了。

网友B:
在开关电源输出12v的地方接一个负载电阻试试

网友C:
电源输出的空载与轻载不是一回事,电源在完全空载时会导致输出电压窜高,甚至由于反峰过高击穿开关管。通常采用停振或加接功率电阻消耗部分能量达到轻载来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输出的空载与轻载不是一回事,电源在完全空载时会导致输出电压窜高,甚至由于反峰过高击穿开关管。通常 ...

还有就是加大初级的匝数,因为pwm有最小脉冲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输出的空载与轻载不是一回事,电源在完全空载时会导致输出电压窜高,甚至由于反峰过高击穿开关管。通常 ...

嗯嗯,谢谢!

网友E:
开关电源输出的是等幅方波,是通过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如果不加滤波(电容)输出是脉动方波,加滤波后,理论是输出电压被“平均拉平”了。
当没有负载时,尽管占空比很小(有最小脉冲宽度限制,不可以是0宽度),但电容滤波后由于无处放电(只冲不放)于是便冲到最大值=脉冲高度。
或者负载很轻,虽可以放掉一点,但冲仍大于放,所以电压也是不受控的。
知道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为何输出电压偏高了。处理也就简单了,加个“假负载”就可以了。
地板所说的“电源在完全空载时会导致输出电压窜高,甚至由于反峰过高击穿开关管”
是发生在重载突然转轻载的情况下。重载时感性元件中有大电流,突然轻载时,电感中的电流不能跃变,开关管又突然转为“长时”关闭,产生高压(U=IR,I=电感中的电流,R=开关管的关断电阻)。设计的好的电路,会有吸收电路在此时收去电感中的能量(给电感一个放电通道)。

网友F:
接一个假负载

网友G:
你可以参照电脑开关电源,可以找到各输出端都有一个电阻并联在滤波电容位置,是假负载!

网友H:
反馈采样点改一下

网友H:
反馈采样点改一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