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口助手返回值不一样?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uchar temp = 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CON = 0x50;
        PCON = 0x00;
        TR1 = 1;
        P1 = 0xff;
        while(1)
        {
                while(RI==0);
                RI = 0;
                temp = SBUF;
                P1 = temp;
                SBUF = temp;

        }
}

网友A(2018-01-02):
波特率选择错误,应为9600

网友B:
同学:
我按照你串口的设置,得到你的波特率是在晶振12M条件下,9600不加倍的波特率。
这个波特率的误差8.5%,很大很大的误差,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接收不到正确的数据了。
还有问题,看你的截图,你的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时,选择的波特率却是2400,这再次让你无法得到正确的数据。
正确的做法是:
第一:看清楚你的晶振是多少?12M?还是11.0592M?
第二:如果是11.0592M晶振,那么,波特率选择9600,不加倍,误差0%,没有问题。如果是12M,则波特率只能在4800及以下,且加倍,误差才小。
第三: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时,要设置与你程序相同的波特率才行。

网友C:
波特率对吗?

网友D:
串口打印工具的波特率要和下位机程序的波特率一致才不会错误

网友E:
波特率设置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学:
我按照你串口的设置,得到你的波特率是在晶振12M条件下,9600不加倍的波特率。
这个波特率的误差8 ...

谢谢!